联想 B470 死机蓝屏 求助

楼主(2014-04-04):
联想B470  PU4313 小铁壳里面黑了   拆开换了个这样 的管子可以用吗   原来是死机蓝屏    现换上这样的管子 还是一样  蓝屏  装系统蓝屏死机     新手请问该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你先别改,定一个铁壳回来试试或者再换一个CPU的ONncp6132应该是这个芯片

网友:
几块钱的铁皮买不起啊,功率不够,或者只有一组供电管工作,换个小点的cpu测下

网友:
我看了其他人的帖子说  换个CPU的上下管的MOS管  可以代用的  我就想试试   可能其他还有问题

网友:
电路还有问题吧

网友:
直接换CPU试一下啊

网友:
CPU坏,这个U坏的很多

网友:
不能用的,我试过,换了代换的管子会很烫,会出现蓝屏,死机,不定时掉电
因为这组供电不正常,输出不够。

网友:
肯定是CPU也烧了,换个U试下吧,

网友:
建议换掉再说。。。如果CPU供电不稳定,那引起蓝屏时很正常。当然CPU有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还是换CPU 对头

网友:
先换CPU 再看最上面那个铁皮管有没有问题 上管   再刷SYSROM   ……搞完不行我没办法了。

网友:
换CPU吧    十有八九就好了 。, 我上次碰见个短路好了之后 进系统几分钟蓝屏    换个U好了

网友:
换CPU试试吧

网友:
也可以用台式CPU供电的MOS管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