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sj K43SV

楼主(2014-04-04):
外壳型号 P43SJ 主板型号K43SV REV2.2 好机子备份的BIOS

P43SJ K43SV REV2.2.rar

网友:
留着有用!!!!

网友A:
我这个机子开机显示一次后就反复掉电重启
刷了你这个后竟然能显示十多次了,然后就又不行了,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BIOS问题 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机子开机显示一次后就反复掉电重启
刷了你这个后竟然能显示十多次了,然后就又不行了,不知道我这个 ...

这机子客户拿走了 都没出什么问题 应该是你机器还有别的问题吧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