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 暗屏 屏上的3.3V 19V 都到了 就是不亮

楼主(2014-04-04):
acer 4750 暗屏 屏上的3.3V 19V 都到了 就是不亮  用强光手电照可以看到已经进系统了 外接正常可以显示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一下LID_SW这个信号是不是高电平,正常为3.3V,如果没有问题,再看是不是灯管或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谢谢了 电压只有0.9v  直接夸个3.3V 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A:
查下屏供电,应该是没有屏供电,或者屏线没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屏供电,应该是没有屏供电,或者屏线没接好。

2楼都指导是LID问题  楼主也证明是LID不正常屏暗了!你还说屏供电

网友:
呵呵,看完帖子再回复吧

网友:
LID_SW这个信号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楼主,你的3.3V是从那个飞过去的呀。。

网友:
LED的机器屏暗部怎么好搞,不像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