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板号K43SV系列8显存上电无显 电流0.9 不过内存 通病秒杀

楼主(2014-04-04):
显卡   540  n12p gs a1

网友:
这机型太多型号了,这是8粒显存的

K43SV 8XC n12p gs a1.zip

网友:
华硕的太蛋疼了,BIOS又多

网友:
华硕的机器是有点变态

网友:
刚好需要,下来看看

网友:
我有两台不触发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是好的   刷了亮了

网友:
我有台花屏的,,刷了还是花屏,,可是客户又不玩游戏,,怎么会花屏呢

网友(2014-05-08):
我刷了 不触发

网友(2017-05-09):
我的显卡n12p-gv-b-a1可以用吗

网友:
花屏的肯定是显卡问题了,或者北桥啊

网友(2017-07-28):
rev 多少  最好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