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14-04-04):
一台G42笔记本故障现象为按开关无响应。待机电流0.01。。。
检测待机3v.5v正常。该机ec用的KB3926QF 。。查了如下ec的工作条件
1   +3VPCU和+3VPCU_EC复位都正常。
2    ec晶振也有正常的32.768波形。。
3   用好板的EC bios做过代换。还是不开机
4   检查EC  LID_EC#为高电平,,正常!
5   检测ec的19脚NBSWON#信号,,按开关为高低高变化。正常
6   检测ec的90脚DNBSWON#1给南桥请求开机信号的高低高信号也正常
7   检测ec发送RSMRST#到南桥的3.3V也正常
照说ec的工作条件全部满足了。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也满足了。。还是不开机
接下来检查了HM55的工作条件。。。
  1  rtc电路有3.3v
  2  晶振也有正常的32.768波形
  3  EC发出的S5_ON经电平转换后变成S5_OND开启南桥的+3VS5和+5VS5。也正常。。

  现在就搞不懂了。为什么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全部满足。南桥就是不发出 SUSC#、SUSB#信号返回EC开启全板电路
  请教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HM55的桥必须工作条件是不是我遗漏了什么没检测。。 桥已经换了2次全新的 南桥的+3VS5和+5VS5。rtc电压,RSMRST#几组电压全部在南桥边上的小电容上测量的。。全部正常

网友:
I/O有没有更换过     BIOS参与开机吗?

网友(点评):
IO换过。。。bios不参与开机。要ec开启全板电压后bios才有供电

网友:
查一下啊外围电路

网友(点评):
南桥的外围查完了。。。还是查不到

网友:
BIOS 刷过试了吗?

网友(点评):
刷过。连芯片都换过

网友:
换南桥的BIOS没用,刷EC的资料试试。。

网友(点评):
ec的资料刷了无数个。最后还是刷回原来的了

网友:
修过这个型号的,不知道你CPU插了没有,不插CPU就不触发的,上次我也修了好大会,本来是有一个电压短路的

网友(点评):
上了cpu的。。。并且cpu也换过

网友:
换过南桥BIOS刷一下

网友:
没有大神知道了吗?谁修到过这机器?

网友:
不好搞 这故障  一般3天没修好我都直接退了 不修 修的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