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G41MT -S2 不触发!!!

楼主(2014-04-04):
今天接到一块技嘉GA-G41MT -S2 的主板,上ATX,不触发,开机排针,复位针均有5v。。。强制开机后量电压,cpu,内存,均无供电。。。南桥十分烫,坑爹的我报了100,换桥,触发跑码。。。。

网友:
那你现在修好了?

网友:
恩,是修好了。。。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有待机吗?

网友:
楼上都说了 是 南桥坏了   换了就好

网友:
报价前先摸摸桥……怎么也得整大百两百的。

网友:
看看开机快针上面有没有电压!或者南桥有没有起睁    待机 电压有没有 3.3v

网友A:
我这里换桥最多收80

网友:
崩溃,收100???主板换桥。。。。

网友B:
这个桥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换桥最多收80

这么便宜  没搞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桥是什么型号的?

945 G31 G41 都是GB

网友:
修比换赚钱吧

网友(2014-11-13):
南桥很贵吗?100还可以了。

网友:
每一个地方的收费不一样,所以换桥的价格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同行换桥一般就是80,顾客就是1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