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液宏基细心修复

楼主(2014-04-04):
板号:DAZQSAMB6F1, 故障:进液,触发0。09掉电。主板清理后烘烤,测主板,没有短路,测各电压,测得独显电压和CPU电压没有出来,其他电压都能瞬间测到。那就先着手按照时序修显卡电压。显卡供电芯片PU7的供电5V有,开启却没到来,你就查显卡开启信号dGPU_VRON,这个信号查得来由是PCH发出来的, 那重点着手PCH,先刷了PCH的BIOS,故障依旧,PCH桥型号:SLJ8C.是英特尔I系列第三代的桥。手上有一片SLJ8C的桥,立马BGA更换,更换好后触发,居然还是一样0.09掉电。于是再次研究图纸,当看到整机时序图的时候我就不解了,看图,dGPU_VRON的信号是EC发出来的?可实测是由PCH发出的。不管,先把EC的BIOS取下在迅维找了BIOS,取下来的时候看到BIOS引脚有轻微的霉烂和腐蚀,清理好主板和BIOS芯片后送编程器上刷写。再次上电触发,电流上去了...上U上内存接屏,哈哈,亮机!!!

网友:
哎  没有开启信号比较好修 最近拿了一台 没CPU供电的 开启什么都有号难搞啊

网友A:
都不是说先刷后测吗?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没有CPU供电的

网友B:
       如果 楼主仔细点,刚开始就看到BIOS引脚腐蚀了,也许不会走弯路啊,
     楼主你买的刷写BIOS编程器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是说先刷后测吗?

可EC的BIOS我之前也不知道跟CPU电压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 楼主仔细点,刚开始就看到BIOS引脚腐蚀了,也许不会走弯路啊,
     楼主你买的刷写BIOS编程 ...

西尔特600P的。1500一台

网友:
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西尔特600P的。1500一台

        谢谢楼主

网友:
我们用的500P,除了针脚插上去不好使,功能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D:
E1-471的BIOS还有没 给我来一份吧 腾讯邮箱651828483@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E1-471的BIOS还有没 给我来一份吧 腾讯邮箱

给你发过去了,你查下邮箱

网友:
还是要用到时序

网友:
对我们新手来说,还是要先注意观察。再排除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