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3—571G不定时掉电维修过程

楼主(2014-04-04):
板号A—7912P,不定时掉电,冷机开机能用20分钟掉电,热机能点亮后掉电,有时候刚亮屏的时候掉电,有时候触发不显示掉电,有时候连待机电流都没有,在待机电流没有的时候测得5V待机一直正常稳定,而3.3V电压则不足,在1V左右来回跳。待机芯片是RT8205,查资料查到次芯片可和TPS51125,TPS51123通用,引脚定义一样,所以直接更换手上有的51123。故障解决,稳定不掉电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先学习了吧

网友:
原来是待机芯片供电不稳 学习了

网友:
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A:
rt8205和8206这两个芯片坏的很多,希望大家以后多备几片

网友B:
        待机芯片电压不稳,也会掉电啊

网友C:
51125可以代换51123,反之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205和8206这两个芯片坏的很多,希望大家以后多备几片

还真是,这种待机芯片坏的挺多,ISL6237是可以跟这个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芯片电压不稳,也会掉电啊

待机电压提供不了大电流,所以就会掉电了

网友:
一篇偏篇看下来 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125可以代换51123,反之不行

恩,51125芯片我换了好几个了,都烧了

网友:
51125,51123可以代换。。不错。。长知识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 住供电就是容易坏

网友(2014-05-13):
我现在有一片待机不稳的换了还是一样 求解

网友:
待机3.3V不稳定 到时候不充电换了待机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
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放到正常不充电我几个师哥研究换上都是搞不定

网友:
今天遇见一台

网友:
我有一台 宏碁4540g的 开机 几分钟 掉电 不操作还能用久一点 一操作一会 就掉了...求解。。和待机 芯片有关系吗?。。。散热 没问题的 清理过 cpu换过 不装外设也试过 操作几下一会就掉了。。 有建议 打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