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4-04-04):
接机初始故障为:插电源待机0.2,用手摸到南桥发烫…测量3v和5v已出来,而1.8v电压没有。详测得开启信号已有3.3v,而V﹢主供电没有,打对地400多,直接飞到公共点。飞好线后上电,待机回到0.03了,上键盘触发,电流停在0.6不动,测量到各电压均已正常起来。上诊断卡,触发跑00。我首先就想到会不会南桥烧坏掉了?于是风枪预热后,上电触发,跑马了,挡在D2,有时候挡在69或者49,于是直接BGA先加焊,加焊后上电触发,挡在了49或者69,看来只得取下来了,取下来后看到南桥下面有一点点腐蚀的脏东西,呵呵…你懂的。立马值球后做上去。开机触发,居然还是挡在49,寻思着是不是南桥挂掉了?想到就干,在一块自己的T40能点亮的主板上把南桥取下来值球再装到这板子上,这一切弄好后上电触发。我去…挡4A了,多次触发都挡4A,4A就是显示部分的故障了,看到显卡被人之前加焊过,于是先拿着板子仔细的观察了下,居然在显卡反面看到了显卡的晶震Y1居然是空的。拿着取南桥的板子对照了下,果然Y1没有了。立马从T40板子上焊下来装到T42上,再次触发,顺利泡过4A…52…58…60,上屏后开机。IBM Logo终于出来了。上图俩张,中间修的故障就没拍下来!!!

网友A:
楼主这个机器能收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机器能收多少钱呢

同行的,100多

网友B:
修这种板还不如换一片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种板还不如换一片板

换板就没得利润了,老机器了,只能报100多啊

网友:
4A 诊断卡指示显卡故障 还有哪些关键代码 分别什么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