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礼拜的戴尔N403O修复历程

楼主(2014-04-04):
机器到手的时候当着同行的面开机试了下,是开机报警,电流停在1.2A,8声报警。就跟同行说是显卡的问题,此机是I3独显ATI的显卡。同行说修亮就好,便宜点,所以我就说直球,当面拆机,BGA取卡直球,20分钟后,显卡直球做上去了,上U上屏开机,居然还是一样8声报警,就跟同行说这卡坏了直球没用了要换掉。于是同行同意了,留机订显卡。网上看了下小苏本本的卡比别家的要贵,果断在别的家订了片,俩天后显卡到了。BGA换上去,开机不亮,不报警了,电流停在1.3A,显卡没做好?拆下直球再做上去,买来的时候包装袋上写了有铅。那这卡就不是全新的。直球后做上去居然还是不亮而且电流到1.2掉电,我就怀疑显卡的质量有问题了。只有再订一片,这次就直接在小苏本本这里买了片。这样耽误了几天时间。小苏本本的显卡到了后,立马BGA换上去。哈哈...点亮了。于是立马跟同行打电话说好了,可以来取机器。我就装起来。刚装好测试了几分钟同行就过来了。于是就把机器给他了。没过一天,(就是今天)。同行就打来电话说机器会掉电,开机看电影半个小时,有时候十几分钟就掉电。于是就又拿回来了。裸板上屏跑鲁大师压力测试,稳定很正常,都是60度左右没几分钟就掉电了。掉电后接着开机就不显电流到1.2就掉电,这跟温度没关系啊,这板子是被修过的,基本上大大小小的芯片都又焊过的痕迹。于是我就先简单的更换了下待机的滤波电容。开机后还是没几分钟就掉电,那就只有判断是显卡的问题了。于是拆下来从新直球,直球后上U装风扇上屏跑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很正常,这次半个小时都没掉电了,难道真的好了? 明天再测试下吧。应该解决了。不容易啊。现在的芯片都是真真假假

网友A:
一看就是给小苏做广告的。。。想分享经验直接说换了家店定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给小苏做广告的。。。想分享经验直接说换了家店定就是了。。。

小苏本本不需要做广告,我只是一个维修技术员

网友:
现在小苏本本的芯片不管买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表达啥事情

网友:
轻易不要换显卡

网友:
显卡芯片现在不知找谁拿才好了?近期拿了几个都不行,最后还是旧的植球搞好交差.浪费金钱和时间,加大了维修风险,真是TMD.不知各位有没有好的卖家推荐下.

网友:
同行的你换了两个显卡,能收多少RMB?从
写的维修过程看佩服,与实际联系广告成分
应在八成以上.

网友:
学习下 看看大家都怎么说

网友:
这个金钱风险比较高了。。

网友:
我也是想问下 你换了2个显卡 收了同行多少钱呢??起码得200多接近300吧 这个机器的显卡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100左右一颗   好像是0774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