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曲折修复过程记录

楼主(2014-04-04):
型号:三星R453,AMD加SB700芯片组 ,ATI独显。 客户送修故障:机器使用几分钟会花屏,于是接机报修显卡,另一个技术员就直接裸板加焊显卡(我的思路也是这样),可大家都知道三星的板子特脆,结婚就搞出问题了,故障扩大了。花屏的机器加焊显卡变成不显了,而且电流开机后只有0.4A,那技术员以为是加焊的时候影响到了旁边的北桥,因为这板子北桥显卡U座都挨的很近,随之他又加焊了RS780M的北桥。结果开机还是电流跑0.3,我看他左搞搞又搞搞都没耐心了,他就说给我测测,给我修了。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接过来。说实话我也没什么头绪。那么机器到我手里了那我就按照我习惯的思路查了下,先查各电压是否都起来,均查到各电压都正常,我拿起板子仔细端详了下北桥和显卡附近的原件,都没有明显的移位掉件之类的,此时陷入了思绪的真空,我想从CPU电源好信号开始入手,可没在图纸上找到时序图,只翻到了各系统电压产生的框架图。这图每张三星图纸都有,大家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个了吧,我在上面看到有个12V的待机高电压,我就搜索了下看12V产生没,这个12V是由19V通过一个三极管的导通程度来降压成12V的。在主板上找到这个三极管也量到了12V,那么这里也正常。于是我接着搜索了下这个12V的用处。它是把待机电压转换成系统电压的一个导通电压,受控于开启信号SLP_S3,开机后,我量了下3V系统电压,居然没转换过来,我接着量开启电压也没有。可开启信号EC已经发出。这个转换MOS管的控制电压就是12V,我再次回到产生12V电压的那个三级管一量有12V,这样说明肯定断线了,我就直接把12V飞过来接到控制级的上端电阻上,顺便也打了下3V系统电压也没对地短路,于是就这样开机,哇哦……电流顺利泡上去了。因为是AMD的,所以跑到2A的时候屏幕点亮了。于是就把机器装起来了。等到装好机器,挂上硬盘后,发现机器进不了系统,在BIOS里面能看到500G的硬盘,于是就拿U盘引导想进PE看下能不能看到硬盘,靠,优盘也启动不了。难道跟南桥又扯上关系了?南桥离北桥很远啊。做BGA不会有影响啊。到无奈还是把机器拆出来加焊南桥,加焊还是一个鸟样,优盘和硬盘都进不了,在BIOS能看到,而且也能听到硬盘的转动!无奈了,逛了下讯维,有大神说是BIOS坏了,我也没辙,就试试。下了个AMD独显的R453 BIOS刷上去。哈哈,开机过LOGO后硬盘灯开始闪了,果然进系统了。至此机器才完全修好。不容易啊。大晚上手机码字更不容易啊,不过为了记录经验,还是为以后做笔记吧!

网友:
思路还是不错的,赞一个

网友A:
修好了 就有成就感。修不好费了力就郁闷。。。。。。。。

网友:
个个桥都加焊过  不长命了

网友B:
结婚就搞出问题了

网友C:
12V待机高电压还真没碰到过  楼主截张图过来看看呗   这样好明白点  即便不是原机的图纸

网友:
12V的待机高电压是干吗用的呢,楼主能详细点吗

网友:
12v待机高电压??

网友D:
对呀,我也没修过这机器,LZ能否发个图,说一下那待机12V高电平都干啥用了........

网友E:
\不应该啊,修个花屏机器搞到不亮机,竟然还坏BIOS,太悲催了!无语至极

网友:
经过曲折修好机器才有成就感

网友:
做BG能搞断线啊

网友:
维修曲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婚就搞出问题了

结果,手机打的字,搜狗拼音不好使啊,老错别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待机高电压还真没碰到过  楼主截张图过来看看呗   这样好明白点  即便不是原机的图纸

这个12V是跟3V  5V待机一样在待机的时候就出来了的,Q540的2脚输出的电压大小受控于1脚导通程度,

网友:
好的,AMD独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应该啊,修个花屏机器搞到不亮机,竟然还坏BIOS,太悲催了!无语至极

是啊,我也觉得好无语了。说明BIOS芯片长时间多次加热就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呀,我也没修过这机器,LZ能否发个图,说一下那待机12V高电平都干啥用了........

是用来把待机电压转换成系统电压。

网友:
每个笔记本都有一个高的待机电压

网友:
开始花屏故障搞到不开机,再搞桥,再搞BIOS?这样搞法会死人的!

网友:
高手在上,多多指导

网友:
学习了以后多多指导

网友:
原来BIOS芯片长时间多次加热就会出问题  又学习了

网友:
估计板层本来就不好。一焊爆了。0.3、0.4就是电没起来。电感/后继都需测,这是唐老师发表N次经常秒杀的机。好像这维修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但搞好赚钱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 就有成就感。修不好费了力就郁闷。。。。。。。。

确实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