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 I7 ATI独显不亮屏

楼主(2014-04-04):
进系统有声音,CPU显卡南桥MH67都换过,BOIS刷过,就是内外不显,下了显卡去了显卡供电也不显,有高手见过这种问题没

补充内容 (2014-9-4 16:41):
机器没修好,坑死了。怀疑可能还是BIOS问题,但是我没刷亮

补充内容 (2014-9-4 16:43):
最近又撞到一台B460,本来是系统13脚问题,不出3V 5V,修好了一样开机听到声音不亮屏,BIOS南桥显卡IO显存LVDS芯片全换了,O了,一样的,我R了。

网友:
y460 的独显很难搞。。修过2块都没有修好。。后来有一块。换了2个显卡好了的。

网友:
现在的联想是垃圾啊!!!!!!!

网友A:
论坛上不是有更改独显为极限的方法吗  试一下咯

网友:
EC换过吗?

网友:
换显卡还是不行的话就换显存

网友:
我也遇到过。难修、、

网友:
显存换一下

网友:
Y460P毛病确实不少

网友:
显卡应该缺电或是隔离电容有掉不

网友(2014-05-04):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不是有更改独显为极限的方法吗  试一下咯

必独显为极限的方法??
我怎么没搜到呢?
在BIOS里也没找到相关设置

网友:
我也有一台Y460,本来是用一会花屏,换了全新显卡是独立装驱动黑屏

网友:
这个好像显存要一起换掉把  换完后要刷BIOS

网友(2014-06-08):
楼主搞定没,这机器。刚好碰到 相同的问题的!

网友:
看来这个机器真不好修

网友:
现在的机器 越来越垃圾了  楼主亏大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 我也遇到一个相同问题

网友:
显存!大工程啊

网友:
好像休眠开关易坏。

网友:
显卡是换的 还是修的。建议还是换下试试。

网友:
Y460的机器确实很容易坏休眠开关,楼主换换看看

网友:
加焊显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