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550修大短路后 上CPU 电压到1.0掉电

楼主(2014-04-04):
客户拿过来一台Y550机器 插上可调电源电压5A 明显大短路 拆机发现隔离保护一场馆烧掉 显卡供电芯片旁边一电容烧掉 换过后 插上没有短路了   开机后掉电    症状很奇怪  不装CPU第一次开机电流到0.30掉电  在开机 电流能到0.34不掉电  装上CPU 能正常跑 到1.0左右又掉电  测量各电压都正常   没思路了  求各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
查一下各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