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 跑07重启,修好一个,但这个不行。求支招11

楼主(2014-04-04):
N61的主板跑02 07重启,去外设,换IO,刷BIOS,都试过了,论坛老大说是IO时钟的问题,上一个七彩虹61,飞线IO 21脚到PCI B16解决。但是这个板子老办法不行了啊。求指点,这个IO的18脚时钟和板子上哪个地方是一个,可不可飞啊。。

网友:
I/O有两个时钟,18脚是48M输入,21脚是33M输入,48M时钟跟南桥内部USB模块时钟信号一致的。你这个是单桥集成了时钟,不太好找!

网友:
为什么不加焊一下桥试一下那

网友:
看一下IO的旁边是不是有一个排阻,有没有错位,或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