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各位师傅大家好,我修显示器算个新手,请问三星19寸的显示器一会显示,一会黑屏

楼主(2014-04-04):
三星19寸的LCD显示器一会显示,一会黑屏,有时还出一个菜单写着什么1440X900  60HZ 最佳分辨什么的,就这样子,这显示器有3年以上,这个1440X900 60HZ  也不是总有,开机进系统的时候出现的多
点,按我的思路感觉像是高压、灯管、驱动板,屏电路,电源板,这些方面的事,怎么也没想不出是按键的事,因为我没修过显示器,有点理论知识,这个三星的LCD给电显示器的灯就亮,应该没有开关(猜的),也没看见开关,按键在右边,不是触摸的,一共四五个键
难道按键也能引起LCD一会显示,一会黑屏吗(黑屏的时候指示灯有电)就是不明白这个,请高手给解析一下故障的判断。像这种现象,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用一会就黑屏很多都是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三星的MCU也好出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 只能用排除法
    不过 我认为是高压导致的

网友:
高压和灯管故障,如果是开关问题  指示灯会黑掉的  你可以拔掉开关排除啊

网友:
高压板或者电源板灯管

网友:
是三星T190的机器吗?如果是那就是右边那几个按键坏了.

网友:
自动开关机的话就是按键的问题 你看看指示灯什么状态 指示灯跟着屏一起灭 就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黑屏的时候,看看屏有无背光,然后按有无背光思路检修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苏北蓝狐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看看是暗屏还是黑屏,黑屏的话刷个程序试试,暗屏就是高压灯管问题

网友:
型号是什么,是T190么 ,T190这个毛病最多,别的型号也有少一点,出问题的时间按一下按键看看都好不好用

网友:
开关键是触摸的,其它5个功能键在右边,应该是其中应该或多个漏电造成显示器误动作,故障特点就是闪屏

网友:
三星按键有通病  可以去了试一下先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 楼主怎么不说下,有时候问题一样,型号不一样,出问题的地方也不一样,希望楼主能尽量提供详细信息,我们能更详细的帮助你解决故障

网友:
    应该是按键板出了问题吧

网友:
先代换下灯管看下

网友:
mcu问题多刷个试下。

网友:
这问题多数是高压板和灯管问题啊,不会是MCU程序问题,还有按键的开关应该也没有,起码它可以点亮

网友:
三星触摸开关有问题是快速黑灭的,应该不是开关问题

网友:
重刷程序试试先

网友:
检查电源. 高压板.灯管 驱动也有问题驱动板刷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