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CL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4-04-04):
故障如题。我拆下来点过灯管,都是正常的。这个的板子点别的屏就要灭,然后就大约1秒每次的频率黑了又亮,我就改高压板,改了以后故障也是一样的,我看见开关灯也在闪,按键板拔了还是一样。这种会不会是主板的问题。请教格纹大神

网友:
开关灯闪 排除按键漏电 高压板短路以外 最有可能是5V电压不稳 还有可能驱动板坏,测量下驱动板1117上有无3.3V

网友:
亮下就灭改高压板还不行的话你就看看,电源板上面的几个电容 470UF 25V的电容都换掉  你试试看看 能行吗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了,亮下就灭,改完高压板还是亮下就灭,换掉电容就没事了

网友:
电容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