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tx电源 风扇温控电路

楼主(2014-04-04):
请教下这个电路  能给解释下 这个三极管的作用   和电路是如何跑的  和工作原理    我怎么觉得风扇的正负极都接的是12v啊  此三极管
是npn的 就是电流从e流向c的吧

网友:
电流从c流向e的吧, 图上最左边的是什么?电阻?

网友:
b极电压0.7 集电极0.1V,E极电压0V.二极管钳位作用。让三极管饱和导通!

网友A:
左边是一个热敏电阻,温度低时阻值大,三极管不导通,风扇不转;温度升高时,其阻值变小,三极管导通,风扇转。三极管为npn的,电流由C流向E。发射极箭头就是电流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边是一个热敏电阻,温度低时阻值大,三极管不导通,风扇不转;温度升高时,其阻值变小,三极管导通,风扇 ...

明白了 多谢 这么简单的电路我竟然没看懂  看来对三极管的作用 还是一知半解啊    请教下  三极管的导通程度的高低  会使c流向e的电流增大 还是 电压 增大   还是同时增大     在此电路 应该是同时增大吧
第二  三极管在电源中做开关管使用时  起到开和关的作用  那c级的输入电压 比如12v  输出的时候 还是12v吗

在本电路中应该是根据热敏电阻提供的电压 输出是会变化的 对吧。  那atx电源中的开关管的b级电压应该是处于让 三极管完全导通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 多谢 这么简单的电路我竟然没看懂  看来对三极管的作用 还是一知半解啊    请教下  三极管的导通 ...

三极管的导通程度高,电压就低,电流就大。开关工作时,截止时电压等于电源电压,饱和时电压等于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导通程度高,电压就低,电流就大。开关工作时,截止时电压等于电源电压,饱和时电压等于0.

老大 你说反了吧 三极管饱和的时候输出应该是电源电压   截止的时候为0吧

网友:
饱和电风扇转呢,还是截止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