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IUNI U2详细拆解 骁龙800全金属一体机身

楼主(2014-04-04):
前不久在京发布的IUNI U2,在近段时间的国内手机市场当中关注度持续升温,不仅因为他与售价并不相符的顶级配置,金属一体式机身也是其独到之处。用IUNI品牌总经理Frank的话来说,IUNI在前期放弃了一套短平快的产品思路而选择了对制造工艺要求更高的设计方案,这也就造就了这款两千元内价位当中唯一的一款金属一体式机身顶配机皇。那既然说到了做工精良,恐怕只有通过拆解的方式才能让大家有更为直观的认识,今天我们就不妨一起来通过拆解的形式来看看IUNI U2的内部做工究竟如何。

正面搭载4.7英寸夏普LTPS屏幕

在正式拆解之前,我们还是一起来回顾一下手机的一些基本参数。IUNI U2的机身大小适中,便于单手操作,正面搭载了一块4.7英寸的夏普低温多晶硅屏幕,分辨率为1080p级别,屏幕像素密度达到了469ppi。正面的400万像素摄像头与HTC One的主摄像头采用了同样的超感光(UltraPixel)技术。

精心设计的金属一体机身

前面我们说过,IUNI U2采用了工艺难度较高的金属一体式机身,同时该机边角过度的工艺非常的特别,经过悉心打磨的10°楔形四角与三维高光C角无形中增加了机身外壳的制造难度。硬件方面,骁龙800四核、2GB(32GB版为3GB)RAM、16GB ROM和1600万像素主摄像头等主流旗舰配置都集成在了IUNI U2身上。

拆解前先拔出SIM卡槽

在回顾完基本配置之后,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拆解。IUNI U2由于采用了一体式机身的设计,所以MicroSIM卡卡槽被设计在了机身的左侧,为了方便我们后面的拆解,首先还是将卡槽移除。

借助吸盘拆除屏幕

对于一体式机身来说,先拆后盖的传统拆机思路是行不通的,我们只能借助吸盘从屏幕寻找突破点,果然用吸盘吸住屏幕之后可以将屏幕与机身分离,由于我们还不知道屏幕排线的具体位置,所以不可过于用力。

确定屏幕排线位置

当笔者要掀起一侧的面板时,看见了屏幕排线,只能放弃已经打开一半的屏幕右侧部分。

屏幕与机身之间靠粘合剂固定

确定了屏幕排线的位置之后,转而将吸盘吸到屏幕的下半部分继续拆解,屏幕下部与机身之间有大量粘合剂固定,较难分离。

机身内部共20枚螺丝孔位

在绕过排线位置将屏幕总成与机身分离之后,我们看到机身内部还有一层中框覆盖在上面,表面共有20枚螺丝。

拆除屏幕排线

为了便于后面的拆解,我们还是先将屏幕总成与机身分离,屏幕总成的排线卡扣与机身主板之间有两枚螺丝固定,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贴在主板上用于检测是否进水的防水贴。

屏幕总成与机身分离

拧下两枚螺丝之后,屏幕总成与机身得以分离。

屏幕总成特写

先把机身扔一边,我们先来看看屏幕总成部分。IUNI U2采用了夏普研发的低温多晶硅屏幕,相比其他屏幕来说,该屏幕的尺寸可以做的更小、屏幕清晰度和亮度更高、屏幕响应速度更快等,这一屏幕也是现阶段手机和平板电脑上使用的最高规格屏幕之一,在成本方面自然也是最为昂贵的。此外,正面的玻璃面板采用的是康宁第三代大猩猩玻璃,在耐用和抗划痕方面有了较大提升。

触控芯片特写

Synaptics-S3202A触控芯片,这也是目前大部分智能手机都在使用的触控芯片。

拆除剩余螺丝

看完屏幕总成之后,我们将中框上剩下的18枚螺丝一一拆除。

拆除中框

取掉中框面板之后,我们看到IUNI U2内部布局整齐的主板、电池和下方集成了触摸排线和扬声器的小板。

塑料中框特写

同样还是先把机身部分先放在一边,IUNI U2在屏幕和金属背壳之间靠这块塑料材质中框粘合,中框的背部(与屏幕总成粘合的一面)有多处海绵垫,给液晶屏幕提供了缓冲的作用。

听筒模块特写

中板上方的听筒模块特写。

机身特写

继续回到机身拆解部分,在摘除中框之后,我们剩下所要做的就是把附着与金属背壳上的各种板子一一拆除,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IUNI U2的内部采用了三段式设计,构造较为工整,也反应了其做工优良的一面。

采用三星TSDI 415468电芯

首先肯定是要先把这块占地面积最大的电池拿掉,IUNI U2采用了三星TSDI 415468电芯,三星电芯在目前也是被大部分主流旗舰机型所采用。

拆除电池排线卡扣

电池部分是通过粘合剂直接附着在金属背壳上的,当然拆解前我们还是需要断开其与主板之间的排线卡扣,再用撬棒沿着缝隙撬开电池。

机身内部各部件排列整齐

移除电池之后,我们就看到了金属后壳的内部结构以及隐藏在电池下面的按键背光灯排线和射频线缆。笔者之前拆过的手机在电池位置都会涂有很多用于散热的石墨,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在IUNI U2身上,这得益于金属材质后盖本身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散热作用。

2200mAh电池特写

IUNI U2采用了2200mAh的三星电芯电池。

拆除主板螺丝

接着来看机身部分。主板和下方小板与背壳之间仍然有三个螺丝孔位,别嫌麻烦,逐个拆除。

拆除主板射频线卡扣和小板排线

将主板螺丝拧掉之后,别忘了断开连接在主板与小板之间的射频线缆和按键背光灯排线以及右上角的一处射频线缆。

将主板和小板与金属背壳分离

在移除螺丝和各种排线卡扣之后,主板和下方小板得以顺利取出,同时我们也看到了IUNI U2的金属一体背壳,单单是一个背壳拿在手上就能明显感觉到分量,在用料方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IUNI的诚意所在。

金属背壳特写

背壳部分表面有多处用于缓震的海绵垫,摄像头孔位下方一处T字形胶带,根据位置来看胶带下方应该是闪光灯模块,那么胶带在这里所起到的作用应该是散热和绝缘。

黑色胶带下的闪光灯模块

果然,揭开胶带之后我们看到了闪光灯模块,不过可惜的是该模块固定在了金属背壳上面,无法拆除。摄像头孔位周围也有多处海绵垫给主板部分提供防震作用。

小板和射频线缆特写

小板部分集成了包括MicroUSB数据接口、降噪MIC、扬声器、虚拟按键背光灯等组件,与主板相连的射频线的另一端也连接在小板上,在降噪MIC位置有用于防尘的橡胶防尘塞。

MicroUSB数据接口特写

主板特写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主板部分。主板部分集成了包括前后摄像头、SIM卡卡槽、处理器&内存芯片、音量按键等部件。

拆除一体式音量按键

IUNI U2采用了一体式的音量按键设计,笔者本着能拆多碎拆多碎的原则断开了主板上音量按键的排线。

主摄像头特写

接下来是摄像头部分。IUNI U2在业内首度采用了1600万像素主摄像头+400万像素超感光(UltraPixel)摄像头的组合。

1600万像素LARGAN M8定制摄像头

IUNI U2采用了一颗1600万像素LARGAN M8定制摄像头,拥有1/2.3英寸的超大感光面积,这就意味除了能拍摄出足够清晰的照片同时还能很好的抑制噪点的产生。该模块由SUNNY(舜宇)代工,SUNNY(舜宇)是一家摄像头模组制造厂商。

机身震动模块特写

前置摄像头模块部分用一块胶布固定在主板上,右侧为手机震动模块。

400万像素超感光(UltraPixel)摄像头

IUNI U2的前置摄像头采用了与HTC One相同规格的400万像素超感光(UltraPixel)摄像头,拿其他厂商旗舰机型的主摄像头当前置,在业内还是尚属首次,该摄像头模块同样来自SUNNY(舜宇)代工。

主板覆盖有屏蔽罩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IUNI U2的主板上多处覆盖有屏蔽罩,并且遗憾的是除了尔必达(ELPIDA)芯片上的屏蔽罩可以拆卸之外,其他部分都焊死在主板上,无形中也增加了后期的维修难度。

尔必达(ELPIDA)芯片组特写

尔必达(ELPIDA)2GB RAM(32GB版为3GB)+高通骁龙800四核处理器芯片组。

16GB三星闪存芯片特写

16GB三星闪存芯片特写,同样覆盖着与主板焊死的屏蔽罩。

高通PM8941电源管理芯片

主板另一面的高通PM8941电源管理芯片。

高通PM8841的IC芯片

高通PM8841的IC芯片特写。

总结:

由于主板部分的多数屏蔽罩都与主板之间焊死,所以最后我们的拆解就智能进行到这里。IUNI U2的机身内部布局较为工整,做工精良,机身内部各个部件集成度较高,也正是因为采用了这样的设计,所以对于后期的维修来说也是难度较高,最后想提醒大家的是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并不建议大家私自拆解类似金属一体机身的机型。

网友:
非常经典,亮点是吸盘。想问的是会不会把触屏搞坏了

网友:
想问的是使田吸盘如何防止把触屏搞坏了?

网友(2016-02-23):
吸盘真的能吸取来吗,我买了个吸盘力气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