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不引导系统

楼主(2014-04-04):
客户拿过来时说系统安装到一半强行关机,再开机就是什么也不能引导,放入光盘或插入u盘都不能引导,到引导时就没有显示了,我刷过bios,也把硬盘拿出来gost了再放进去也不能引导,没办法了,结果我把他的原装适配器插上,居然能进系统了

网友:
真是千奇百怪的问题都有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呀 ,I3的2310M遇到过坏的,和你的现象差不多。

网友:
用可调电源,吧原装键盘,拿掉用外接键盘也好用

网友:
都用原装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