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不触发

楼主(2014-04-10):
   今天接了一块P5KPL-AM SE客户说不触发,我观察了一下主板外观,打了一下全板值,报了价,客户丢下就闪人了!
  上电短接开关针果然不触发!测开关针脚下有3.3V!这块主板用W83627DHG-A的IO,该板是68 67 73 72脚的触发脚位!61脚为供电!3.3V正常!75脚为RSMRST#的待机好信号!测试也为3.3V!正常!点68脚有3.3V,短接开关针时,有3.3V-0V-3.3V的跳变!正常!67脚也有3.3V-0V-3.3V的跳变~正常!73脚为0V!短接后为持续的高电平!奇怪了。。。到这个时候主板应该已经触发了。。。再测72脚还是高电平。。。根据以往是72脚到电源插座的绿线有断线了!为了证明这个想法先跑线,连接72脚是一个330的电阻,另外一脚相连一个822的排阻,822排阻的另一个是5VSB的供电!经测试5VSB正常!正是822排阻的这个脚与绿线相连!用万用表测试两脚果然不通!我先用一条铜线把两点连好~短接开关针!!哈哈!触发有显示了!!既然已经确定断线了!那就跑线吧~~跑呀跑呀~~~跑到主板上方发现真的有断线了~~~呵呵~~~~我补!!!再用万用表点两点~~~响了!!通了!!!短接开关!!触发上电,直到有显示了!!!此板修复!再一次感谢徐总的教导和同座的张志阳每天的鞭策!!!高手勿喷!

网友:
以阅~~值得表扬~哈

网友A:
什么时候才能有你这样的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才能有你这样的功力·····

哥,你太夸张啦

网友B:
查找问题的过程值得学习……只是刚开始没有看仔细,断线应该很容易看出来的。

网友:
这万用表也太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找问题的过程值得学习……只是刚开始没有看仔细,断线应该很容易看出来的。

微断你看的出来吗?看的出来你用万用表做什么?直接把你的蜂鸣挡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找问题的过程值得学习……只是刚开始没有看仔细,断线应该很容易看出来的。

  刮开绝缘油才看得到的

网友:
经典很好。

网友:
实地培训果然有成果

网友:
很好的经验,支持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 技术可以

网友:
高手啊   求图纸

网友:
太 给力啦   ,不 错不错,相当有经验啊

网友:
跟徐总学时序学的不错 哈,

网友C:
73脚为0,就证明72脚到绿线断了吗?好像不是吧,只能说明,要么桥没有发slps3,桥坏,要么被io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73脚为0,就证明72脚到绿线断了吗?好像不是吧,只能说明,要么桥没有发slps3,桥坏,要么被io拉低了,

73脚正常没触发是0V呀,触发后为持续高电平!72脚还是高电平的话,就应该是断线了,要么IO了!

网友D:
断线的位置到底是哪个啊,看不清,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线的位置到底是哪个啊,看不清,汗……

就在主板的上方

网友D(2014-05-10):
我看了你图片的那个位置,那里有4.5根线,我都测了都跟那边的点不通,不知道是哪根线,飞线太远了,看起来有点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你图片的那个位置,那里有4.5根线,我都测了都跟那边的点不通,不知道是哪根线,飞线太远了,看起来有点 ...

我是尝试飞能不能触发的~~实际上已经跑线补好了~

网友E:
你的表笔针真是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表笔针真是太长了

呵呵,不怕,从没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