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g4笔记本无独显供电

楼主(2014-04-04):
今天接手一台同行送来的HP g4笔记本,AMD单桥,独立显卡,显卡型号是:216-0809024,板号:DA0R23MB6D1,开机电流到0.6A无跳变,测内存排阻无波,拆机,目测主板,桥和显卡都有BGA过,实测除PL22电感无电压外,其它电感电压都正常,打开图纸得知PL22为显卡供电,实测显卡供电芯片EN15脚无电压,如下图:

追查VGACOREON来源于EC,如下图:

到此无维修思路,请问EC收到什么信号后,才会发出VGACOREON开启显卡供电?还是此板要跑码之后才有显卡供电?还望大师们不吝指教,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我手上有块集显的主板也是加电无显示  不好整啊

网友A:
惠普的机子相比华硕的好修多了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塞

网友:
HP问题多啊

网友B:
PR123两端电压都测了吗?看看是EC没发出还是电源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芯片2 9 15脚位条件都满足吗、 都满足的话 检查一下外围电路 如果没问题   先把芯片换了试试···  不应该跑马后才出供电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R123两端电压都测了吗?看看是EC没发出还是电源供电芯片的问题

电阻两端都没电压,是EC没发出开启信号,显卡供电芯片其它条件都满足,就是不明白EC要收到什么信号,才去开启显卡供电。

网友:
这个板有图纸,如题,帮忙分析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普的机子相比华硕的好修多了

给点思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两端都没电压,是EC没发出开启信号,显卡供电芯片其它条件都满足,就是不明白EC要收到什么信号,才去 ...

看有没有复位,如果有复位就不关显卡的事吧,不太清楚了没图纸,貌似有的独显自检才加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两端都没电压,是EC没发出开启信号,显卡供电芯片其它条件都满足,就是不明白EC要收到什么信号,才去 ...

0.6的电流,测下   内存的SPD,看情况需要刷个BIOS

网友D:
无独显供电,那集显就直接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独显供电,那集显就直接亮机了

说明有其他问题啊,这些都是猜测,要看检测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