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烧得离谱的驱动板

楼主(2014-04-04):
ACER19寸显示器驱动板是怎么烧成这样的?
显示器

网友:
咋烧的这样了哦 直接换 了

网友:
*脏话*!遭雷劈了啊?怎么烧的那么的焦!

网友:
真还没有见过这样的

网友:
你测量一下电源板的供电输出 看看供电时多少伏 是不是供电高烧的 或者说驱动板短路烧的 烧成那样 看看电源板没问题 驱动板直接换掉吧

网友:
hao 好恐怖。。。。。。。。。。。。。

网友:
太糊了吧 屏烧坏了没

网友:
视频口的铜都烧断了,,,,换板吧

网友:
不是从VGA口 烧过来的吧

网友:
目测电源板没事儿 怎么会烧这么厉害

网友:
5V电压怎么会烧成这个样哦

网友:
与连接的设备一起烧掉了。 这个只要有配件是可以修的。线路板上面完整就好。

网友:
还是换个板子比较好

网友:
我勒个去。。。。这废掉了

网友:
这不用修了,换一个,也很便宜的

网友:
换板子吧。

网友:
楼主,显示器烧着没???

网友:
很像是打火机烧的

网友:
第一次见烧成这样的,雷打的吧,还是直接贴快板吧

网友:
驱动板都这样了。显卡和屏没事?

网友:
改个通用板吧 这个雷击 大力无穷

网友:
主板遭雷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