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大家帮帮忙,看看我能够修好这个液晶屏吧,白屏故障

楼主(2014-04-04):
见下图,自己的个液晶,是苹果一体机里面拆下来的,苹果换屏以后就好了。现在想把这个屏修好。现象是屏边的电源不工作,VGH,VHL都是0,VCOM-L和VCOM-R也是0.加电正常的5V,VLCD也是5V
现在VGH的对地电阻是80K,(红笔接地,MF47指针 万用表。下同)VCOM-L和VCOM-是2K,VGL也是2K,不知道他们正常的电阻是多少,

是不是电源芯片电源芯片是TRPS65165坏了,等待广大修友的帮忙提醒

网友:
vgh正常为20多V vgl为负6负左右,你要看看芯片有没有供电
这是一个BOST升压电路

网友A:
屏显有没有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显有没有问题哦~!

你说的是屏线吗

网友:
他说屏有问题没,电压明显不对

网友:
我有一个17寸的屏,两三年前了。也是白屏,如果侧着看屏幕,视线几乎和屏幕平行看屏幕,可以隐约看到菜单,按各种按键都有正常反应,可以确定是屏电路出问题了,换了屏以后就好了,但始终没找出问题,一开始也怀疑屏电源芯片坏了,换过之后不但没好,保险也烧了,

网友:
这个确定是屏的问题,当时在网上买了个屏换上,苹果一体机就好了,剩下这个坏屏,,也没有合适的驱动板,单独给屏供电5v,各个电压都不出来。用一个碎屏的屏边给他提供各个电压,好像也不正常。要不再整个驱动板刷适合程序,再供电试试

网友:
希望大家踊跃留言,在帮我修好的同时,自己也是个提升。当时买的这个屏淘宝1000块钱呢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呢

网友:
唉唉唉唉唉唉唉安安

网友B:
看看屏供电上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屏供电上来没

你说的是5v供电吗

补充内容 (2014-5-15 18:06):
在网上买了个65165,明天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