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4-04-04):
N4110开机电流0.40,测无CPU电压,查南桥复位没出,测u25 2脚没电压u25换过  还是一样4脚和2脚都没电压1脚和5脚有3.3伏该怎么维修啊

网友A:
这款机好像有个通病,就是这样吧。
在喇叭接口和显卡之间,有个5个脚的小管子,具体是啥忘记了。
应该是它虚悍或者偏位了。那个管子应该是管显卡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好像有个通病,就是这样吧。
在喇叭接口和显卡之间,有个5个脚的小管子,具体是啥忘记了。
应该 ...

虚悍和偏位都没有,就是SYS_pwrck没电压

网友:
怎么样才能SYS_pwrck电压。

网友:
先从大芯片下手。如果其他电压都正常,换了CPU供电还不行再换CPU,不行再查

网友:
你修东西要先量电压各大电压有了没有
电压有了就去掉别的,可能是北桥通病

网友:
CPU电压啥的都没出修啥复位啊

网友:
没CPU供电肯定会没有U25的2脚供电啊

网友:
先查下CPU供电啊

网友:
        把CPU电压修上来再说

网友B:
先查一下CPU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发个图纸帮我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一下CPU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U压都没有,先修U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