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不出集显供电和联想B460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4-04-04):
                       前面发了两次帖“一烙铁1000RMB”和“东芝L630不触发 低调维修”,有人说俺太啰嗦了,今天我来个干脆利落的不再啰嗦的,请那个讨厌我的原谅我,可以互相学习的请继续看帖!切入正题!
第一例:DELL N4110不出集显供电 跑马掉电维修一例
     4月2号接机,故障现象跑吗掉电,测集显供电PL7电压未出,PU4 MAX17511GTL+工作条件正常,换芯片无果!放着吧,干别的活!
        4月3号,考虑跑吗掉电是不是南桥BIOS问题,论坛下BIOS刷之,无果!找到HM67南桥更换,故障现象一样,第二次再通电发现 3V 5V没了,测阻止判断RT8206坏,{可能干活不小心碰挂了}定芯片,放着吧,干别的活!
         4月4号,芯片到手更换, 3V 5V出来,触发还是以前那个死样!不过掉了后会自动再触发一此,没思路了想了想还有个EC BIOS没刷,论坛下之,刷之,惊喜!居然不掉了,接屏显示!故障修复!(其维修细节就不啰嗦了)
  希望大家遇到此类故障少走弯路,不要重蹈覆辙!

第二例:联想B460反复掉电重启故障维修
        4月4号接机,通电有时有待机,有时无待机,有待机时按开关可以触发,显示后掉电,然后继续触发,掉电,触发,掉电。。。。如此循环一万遍。
        维修思路:有时有待机,有时无待机这个故障肯定和待机芯片有关,掉电重启不一定。
       拆机,直达待机芯片,发现一电阻发霉,论坛下图纸看了一下,此电阻为19V分压后作为待机芯片线性电压开启提供电压的。洗板水伺候,一碰电阻居然掉了,处理焊盘,电阻焊回,反复通电,待机已稳定,按开关触发已不再掉电重启,维修结束!

    合理分析问题,找到故障点可以事半功倍。希望坛友遇到此类可以秒杀!下面附上图片!

B460 .pdf

网友:
还有个B460供电芯片周围实际图,发不上去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之所以实物图传上不去,应该是图片太大了吧

网友:
b460修好后,我会把那海绵给撕掉几层。要不然3  5v芯片那里又会出问题

网友:
B460就是 3V5V 旁边的电阻和一个电容 ,容易腐蚀!!

网友A:
LZ厉害,不过DELL的机子掉电还与BIOS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厉害,不过DELL的机子掉电还与BIOS有关系?

最后还是刷EC BIOS好的

网友:
B460的毛病着不少

网友:
确实 CPU供电上下管 龟壳也容易坏

网友C:
楼主好犀利啊 我就换不好 H55 H65 这样的桥  悲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犀利啊 我就换不好 H55 H65 这样的桥  悲伤啊

焊盘拖平后,油少抹一点 薄薄一层就可以了 太多了桥会偏移,对好位置后上BGA,过程中不要再用镊子碰了  锡点太密了 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还是刷EC BIOS好的

看来以后得注意啦啊

网友:
B460好多都是BIOS问题额。。还有通病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很厉害,,,我的R376是好的 ,就是反复掉电重启故障

网友:
我的EN0电压是5.4V是好的 ,就是反复掉电重启故障

网友D:
楼主第一个走弯路了,不过第二个这个问题我修过,是一个在楼下一家维修店换板的,刚出一个月过保了,说他家技术不行,听说你还可以就来找我了,呵呵 过奖,拿来一接电源 没有待机,呵呵,寒暄留机器,之后有能开机,之后能楼主你就明白了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第一个走弯路了,不过第二个这个问题我修过,是一个在楼下一家维修店换板的,刚出一个月过保了,说他家 ...

四叔你好啊 ,论坛里经常看到你

网友:
第一个走弯路了。。第二个 还行。。不要动不动就干桥。。

网友E:
这俩问题论坛里面以前都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俩问题论坛里面以前都有哦。
我不知道有没有,难道每次发帖都要论坛搜一遍吗?

网友:
你好楼主 ,我就是个小白喜欢在群里看看帖子,可以交个朋友啊

网友:
B460 维修好之后 建议最好把海绵拿掉 要不又氧化的 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哈呵呵

网友:
联想设计缺陷呵呵

网友:
我这戴尔1520独显,也不出显卡供电,找不到图纸,难道也是bios问题?没的下手了

网友:
破机器毛病老多了

网友:
B460 有什么通病啊

网友:
貌似论坛有一帖子,N4110不出集显供电是刷EC BIOS就可以了,还附上不出集显供电的原BIOS和出集显供电的BIOS

网友:
B460的通病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