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液晶型号:L2021WD 电源板芯片:LD7575PS,输出电压瞬降

楼主(2014-04-04):
如题:不通电,拆开后板子很新,没修过。
测量无电压输出,7575第8脚300V不停上下跳,大电容300V不跳,过了启动电阻就开始跳。
6脚VCC也不停跳。

换了个7575,后面有电压出来,但前面还是跳。而后面5V 12V测量瞬间有差不多电压,后来直接秒掉到1.几,2.几V。就像是虚电一样,一测就没。

插不插驱动板一样,

光耦,431已换过,还是一样。

请高手给分析一下,这种现象是什么情况。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把MOS管也换了看看

网友A:
过了启动电阻,说明前面正常,300V有了,开关管工作后,按楼主的意思就是一直启震,然后保护,关闭开关管,然后又开始工作,继续保护。一直保护然后震动应当是过压保护,过流保护我记得应当是停止震动

网友:
忘说了,管子换过了,找了个差不多的换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了启动电阻,说明前面正常,300V有了,开关管工作后,按楼主的意思就是一直启震,然后保护,关闭开关管, ...

那 请问问题应该在哪一块

网友:
你测下D854/D855看是否有短路,我修过一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0600-1-1.html,你看看吧

网友:
后极有短路吗  比如 高压板升压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