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显示器驱动板上面有个电阻问题求解

楼主(2014-04-04):
今天修了个优派的显示器,发现没有5v电压,测的发现有个w电阻坏了,,,求解这个电阻是多少欧姆的,,,如何代换,如图

网友A:
这是个保险  先量一量后面有没有短路再换保险  不过你是够菜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保险  先量一量后面有没有短路再换保险  不过你是够菜鸟的

如果代换的话,,用什么样的代换?用0欧电阻可以吗?

网友:
不是写了标示是FR吗,直接搞个0欧电阻吧

网友:
板子上标了丝印的啊0欧保险电阻

网友:
卧槽 保险电阻 直接0欧

网友:
这个是一个保险,,,,

网友B:
这是12V通向高压板的保险,此高压板很容易坏 而且很难修好,换块高压板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保险  铁丝就可以

网友:
随便连上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12V通向高压板的保险,此高压板很容易坏 而且很难修好,换块高压板可以解决问题

哦!这个是5v通向驱动板的,,,12v那个是好的。。。

网友:
一般都是后面有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