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19寸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中有两个8脚的芯片求解释

楼主(2014-04-04):
优派19寸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中有两个8脚的芯片是干什么用的?如何代换,这个芯片是24bc02的如图:

网友:
这有个优派19的图  你可以对照自己分析下  一个管DVI的  一个管VGA的  没错的话叫做DDC存储器

网友A:
DDC是一个I2C通道,是PC主机用于访问显示器存储器以获取显示器中EEPROM中的EDID格式数据,确定显示器的显示属性(如分辨率、纵横比等)信息的数据通道。需要有DDC通道pc显卡才能输出DVI格式的信号。 说白了就是EDID数据通道  存了些 分辨率  信息等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C是一个I2C通道,是PC主机用于访问显示器存储器以获取显示器中EEPROM中的EDID格式数据,确定显示器的显示 ...

这个芯片怎么代换啊?要换一模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C是一个I2C通道,是PC主机用于访问显示器存储器以获取显示器中EEPROM中的EDID格式数据,确定显示器的显示 ...

直接拆一个的话,显示器还能用不?

网友A:
拆着试呗  我反正拆了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着试呗  我反正拆了正常

现在是开关上面没有电压了,,,5v电压过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着试呗  我反正拆了正常

烧机发现是这个芯片发烫。。。

网友:
哈哈,我又学到了

网友:
程序芯片,一个DVI 一个VG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