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秒杀技嘉主板G31、G41、P41、945、P43主板通病!

楼主(2014-04-04):
首先说下技嘉主板,说起技嘉主板维修,就会想到BIOS因为很多都是bios引起的故障!

我主要是负责维修笔记本的,今天老板回收了一个网吧的机器,有很多主板都是点不亮的,我刚忙着修一台惠普的笔记本,老板就叫我先暂停下手中所有的活,叫我修网吧收回来的主板!我拿起主板插上测试卡,初步测试了一下,都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无复位或者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介绍一下技嘉主板的通病吧 ,技嘉主板通病除了是BIOS问题以外,我还发现了两个通病!一个是:技嘉主板的时钟芯片,时钟芯片是:RTM875T-587  另一个通病就是COM口芯片(一般在CPU 12v供电 四插孔边上)

现象:插上电源和测试卡,无复位、或者复位灯一闪一闪,不跑码!

维修过程:修第一块的时候,现象是无复位,看到无复位,就拿起万用表测各电路的电压,内存电压、桥电压、cpu电压都有,都正常!然后我就用手去摸各个芯片,刚摸到COM口芯片(在ps/2键盘口边上)的时候,这个芯片有点微烫!然后断电,立马果断的用风枪吹下这个芯片,然后在通电,这下就看到测试卡跑马,跑到C1,然后我上内存,通电,就显示了技嘉的画面了!测试都已OK,第一块主板已修好!

拿起第二块的时候现象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这下我直接用风枪吹下COM口芯片,上电之后还是一样的,这下我直接就吹下时钟芯片了,在料板上找到时钟芯片RTM875T-587  换上去之后通电,测试卡跑马,显示器就亮了,测试已OK,第二块主板已修好!

下面一下的主板都这种问题,为了以后怕返修,一下板子拿起来直接把COM口芯片去掉和换掉时钟芯片,一共有20几块主板吧,都一会功夫全修好了,因为COM口很少用到,所以直接去掉!

下午我把以前堆放的主板房间里面找到几块技嘉同是这样的板子,测试一看都一样的情况!这应该是技嘉的通病。我看到论坛上有人说换桥的、现在我发帖是想让维修的朋友们提供一些维修的参考、少走弯路!   --------------------------------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维修以实际情况,看问题修主板!明天我还得去买时钟芯片,因为我知道下次还有这种主板要维修的!备用!

 会员1184925300鑫豆2025-6-10 16:21
 会员15204822元2023-9-30 15:26
 会员15159232元2023-8-30 15:50
 会员14380902元2023-6-5 21:01

我手上刚好也有5片,除了2片刷BIOS好了,其他3片拆COM芯片换时钟都不行,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只是复位一闪一闪的,估计是南桥坏了吧
老表我瑞金的。

网友:
这个要记号,谢谢楼主提供的思路.

网友:
很牛啊 这都可以修好 楼主很牛啊 老鸟了吧

网友:
COM口芯片发烫这个可以理解,时钟芯片坏怎么判断出来的那?

楼主说了吗,这是经验活儿!没什么追根问底的。
是呀,LZ是怎么判断时钟坏了,也不说说依据??
没有时钟,可以直接测量的

网友:
嗯很同意楼主的已经得独到见解,也确实谢谢楼主愿意分享经验,最近也老修到这种毛病

网友:
com这个东东坏了,会引起复位不跑码,复位灯一闪一灭,不复位,好多板子都有这故障

网友:
楼主给力,分析步骤也比较明了,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收藏一下了,有时候技嘉的板子也不好修啊

网友A:
时钟芯片怎判断是没工作的,还是运气碰到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简洁 单刀直入啊

网友:
我碰到的很多都是BIOS故障

网友:
测量晶振可以判断始终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com芯片?没多少概念。。。

网友:
恩,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毛病,吹掉COM口芯片就OK拉

网友:
对,有同感,技嘉主板有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多;1BIOS 坏的。2时钟和COM芯片。

网友:
COM口这个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怎判断是没工作的,还是运气碰到了

这个事可以测量的,测量PCI插槽的时钟信号点(CLK),B16针脚正常电压为1.6V左右!我把这一维修步骤给省略了,因为电压已经正常了,电压→时钟→复位→开机。

网友:
587的时钟是很容易坏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B:
维修笔记本的 师傅 什么都能维修。为什么维修主板 的去维修笔记本 就不怎么厉害了。我 就只会维修 主板。

网友:
技嘉的板子问题现在比较多了

网友:
时钟芯片如何确定其损坏啊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有一天也能OK

网友:
复位灯一闪一闪的一般来说除了com口bios,排除了cpu和cpu座子还有很大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认真看了,学习了。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 没想到技嘉的com口芯片 和时钟也爱坏

网友:
很牛啊 这都可以修好

网友:
快速维修方法

网友:
我还有好多张这类的板喔,按楼主的说法,去试试

网友:
手上有好几快没弄好,明天去看看。

网友:
修技嘉的主板很多都是BIOS和时钟坏 的蛮多 COM口芯片坏的比较少 谢谢楼主实战经验 下次修到类似故障就少走些弯路
同意楼主:
5.0
xiaobenzhu0215
同意楼主:

网友:
技术维修牛X,我学习了

网友:
修过,当这些COM口,时钟都搞过,复位依然一闪一闪的,都不好搞

网友:
楼主分析地真好,希望多多发这样的帖。

网友:
经验不错,BIOS碰到的问题不少。

网友:
谢谢贡献思路,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牛!COM口芯片坏了也可以不跑码啊。。。。。。长知识了。感谢!

网友:
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有的换南桥,换好过

网友:
本人给技嘉维修站修板的,你修的问题其中2个,还有一个没修到,呵呵

网友:
学习了,以前碰到这个问题就刷BIOS 不行就没招了,以后碰到了可以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
以前感觉技嘉的主板不好修,现在看到楼主的帖子感觉好像没什么难的,希望多来几块技嘉的主板练练手了,

网友:
这么好修??之前我碰到的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怎么搞也搞不好。时钟,I/O,南桥都换了还是那个鸟样

网友:
厉害啊!本人台式机主板也修的极少。。

网友:
时钟芯片是靠的运气吗,还是 ?。。。。。

网友:
没修到过,还是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修过BIOS时钟和IO之类没发现过COM芯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笔记本的 师傅 什么都能维修。为什么维修主板 的去维修笔记本 就不怎么厉害了。我 就只会维修 主板。

你感觉笔记本和主板那个理论要求更高
一样嘛,难的都会了,简单点的触类旁通很正常,而且好多笔记本师傅都有长时间主板维修经验

网友:
原来技嘉还有这几个通病啊。。还以为都是刷下BIOS呢

网友:
没修过这种板子,不过多看看论坛积累些别人的维修经验。

网友:
确实是通病,我也遇到过,技嘉不如华硕,甚至不如V星,还卖得那么贵,我现在给客户装机,基本就是华硕,二线的就用蓝宝石主板,技嘉,V星太贵,映泰无性价比,   昂达七彩虹又太爱坏!

网友:
谢谢版主的分享,以后修这板子有思路了,不过我修技嘉的时候遇到不触发的基本是换晶振解决,我想一想,这会不会是技嘉的一个通病。。。。

网友:
好贴子..看了这贴 子要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绝对的好贴~~~以后多发表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早就知道啦

网友:
我之前修过几片技嘉G31也是一闪一闪的,刷BIOS拆COM芯片之后,加焊南桥,不行就放弃了
现在看了楼主的帖子,回头去测量或更换时钟试试,行不?

网友:
时钏可以在A15脚测量 的对吧。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