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不知道是不是显示器不兼容

楼主(2014-04-04):
a10 6700  技嘉a88  4G内存  1T硬盘   win7 64位系统  aoc960s显示器 无法上1440*900,设置后显示器提示无信号,黑屏;换成aoc950显示器也不行;xp也不行,最大只能1280*1024;换瀚视奇显示器正常。
aoc显示器在amd945+技嘉主板上,xp系统可以正常设置为1440*900

求解

网友:
顶起来,求解

网友A:
是不是 你显示器不支持那么大的频率,超频了吧

网友B:
g版的系统有可能是驱动装不合吧,单独打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你显示器不支持那么大的频率,超频了吧

aoc960s,最佳推荐1440*9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g版的系统有可能是驱动装不合吧,单独打显卡驱动试试

重新安装自带的驱动也不行,而且换瀚视奇显示器没有问题

网友:
1440*900 *60HZ  这个分辨率一定可以是的  可能是你自己没设置好

网友:
换根VGA线试试

网友:
换过了,而且这个vga线在别的主机上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