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G450图纸 板号LA-508不要LA-5081p的,谢谢

楼主(2014-04-04):
求联想G450图纸 板号LA-508不要LA-5081p的这个我有,谢谢

联想G450独显 LA-5081P.pdf

网友A:
一样的,有些仁宝代工的板子就省了最后一个数字

网友:
这个我也再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有些仁宝代工的板子就省了最后一个数字

不一样,根本不能用,芯片都不一样

网友:
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网友:
你再仔细在板子上找找,应该不是这个版号

网友(点评):
板上就这个像板号, 一个方框里标着LA-508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不是具体的板号,508后面还有数字或加字母,你再仔细找找

网友(点评):
没有,这个我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