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实操第一块难啃的骨头, 纬创(4V901)共公点大短路

楼主(2014-04-04):
板号HP Elitebook 6930p 纬创(4V901)KARIA_DISCRETE_0526
这块板了是同学的,同学也实在没法了,叫我修一下,我也尝试修一下,拿到板子在任意PWM上管的D极打了一下阻值果然公共点大短.对地值0.004,快速的看了一下发现没有烧坏的痕迹,
看来只有动手了,打开图纸,发现公共点的滤波电不是一般的多而是特别的多,头疼,头疼也没办法,随便 打了一下各大电容 也好让自己知道那些短路是要拆的,动手吧,一边拆,一边测量,拆一波测量一下,一次一次的失望还是短路,拆得满头大汗,拆到最后还是短路,左思右想难道不是电容引起的,整理了一下思路,准备用烧鸡大法,结果还是失败,没发现那里有发烫的.最后还是用万用表对动过的地方对地打阻值,当发现U99 TPS51120 有一个地方0欧电阻对地短路,不对啊这怎么可能短路,0欧电阻一般都用供电,做保险用,防止电流过大烧坏负载,不可能做为下拉电阻使用,如果直接接地哪 不就短了吗,因为0欧阻值非常的低,相当于一条 导线,迅速拆掉,测量发出公共不短路了,我的天,打开图纸发现这里是公共点给TPS51120的VIN脚供电的滤波电容,被人换成了0欧

难道是阿林老师他们故意搞的,这样搞会搞死人的啊,下次在这样搞,让他菊部有点疼
看下图

结下来迅速的把拆掉的电容一个个补回去,准备上电了,插上烧鸡线,发现没有待机电流,恍然大悟,这是纬创给HP代工的,EC要检测中间针才能产生公共点,于是自己用两个电阻压做了一个中间针检测信号,
再次上电流上到了0.23左右就不上了,从止电流看公共点是产生了,但是南桥待机没有产生,
找到了产生南桥待机的位置,U99 TPS51120 测量果然没有电压,只有查芯片的工作条 件了,打开图纸,TPS51125的工作流程是,
1,22脚共公点给VIN供电,
2,EN3 EN5开启VREG3,VREG5.线性电压(在图中EN2 EN3外部没有给他提共电压没有采用.根据芯片手册只要不直接接地芯片内部开启)
3,(VL)VREGE5R636转换为51120_V5FILTV5FILT,20脚供电并作为整过芯片工作的动力.同时产生VREF2.2V的参考电压,,VL也给VBST脚提供升压的电压来源
4,EN1,EN2开启第一路和第二路PWM产生+3VALW+5VALW
说了一大堆废话.开使测量吧,VIN,EN3,EN5都正常, VREGE5.VREG3也都也来了,测到VREF2无电压输出,这里VREG5正常了就该输出VREF2,断电打了一下对地阻值发现值只有40左右,有微短,,查这个信号去的地方好几过地方,还是先从芯片自生查起吧. (因为学校的板都是缺胳膊少腿的)先拆点芯片,拆掉发先还是短路,继续查

这里最有可能的就是U4 ,LM393 比较器,测量了一下周围的无件没有发现问题, 有可能芯片问题,拆出 U4,测量发现不短了,在料板上找了一个装上,装上U99阻值正常了,400左右.
通电测试,VRFE2还是没有输出,可能芯片坏了,去料板找了一个TPS51120换上,上电测量,VRFE2有输出了.但是还是没有输出PWM,查PWM开启信号,EN1,EN2.当查到Q9的D极为低电平,Q9导通了.Q21,Q22截止了,所以VL直接经过电阻导通了Q9拉低了EN1 EN2.这里正常工作应该Q9截止,(只要EN1,EN2不直接接地就由芯片内部开启),Q21要导通, KBC_PWR_ON要为高, 这个信号是EC检测到了适配器自动发出开启3VALW.5VALW.同时Q22也要导通, VCC1_POR#_3要为高
当测到KBC_PWR_ON没有电压,VCC1_POR#正常. KBC_PWR_ONEC发出的,追查EC的条 ,快速的测量了一下,EC的侍机供电,,时钟(抓了波),复位都正常,EC也读取了BIOS(抓了,1.2.5.6)脚的波波.都正常了怎么还是没发出呢,想了一下,这些都正常了了应该检测适配器了HP的机器有三个适配器检测信号, ADP_ID. ADP_PRES, ADP_PS0,当检测到ADP_PRES,发现无电压,说明EC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所插入,对地打了一下阻值,居然对地短路, 这个信号是U4产生的,去了很多地方,其它地方都排出了(出了EC)这有可能导致短路,2VREF就是这个芯片坏了拉底的,于是在次拆掉发现还是短路,下图
只有EC没有拆了,当拆掉EC的时候,测量不短路了,900面多的阻值
难道是EC坏了,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了(还是别人换过的)装上,打了一下阻值正常了
通电大短路,居然把公共电电压拉到了8V左右大短啊,说明EC以经检测到了适配器也发出了KBC_PWR_ON信号,EN1.EN2也正常了,整理了一下思路,当发现3VALW5VALW产生了就会拉低公共点,以为是后极短路,可以断开了隔离点还 是一样,去问了一下阿林老师,阿林老师叫用抓波大法,抓上管的G极是否自举成功,于是用示波器5VALW上管G极波形,正常,3VALW也正常
都正常了,怀疑芯片问题,和下管问题,打了一上下管的阻值,发现3VALW下管不正常,有变小了,有短路,于是拆掉换了一下,
上电测试,居然不断路了,3VALW,5VALW都出来了,
下面是抓的波5VALW
3VALW
些板待机部分就算修好,人为的故障很多,还有无件坏的也多,,通过此板学到了不少东西.第一次发贴,写得不好的地方望大家见谅

网友:
看师弟那么辛苦,加点分吧,3V 5V其实很好修的,

网友A:
我也很喜欢修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喜欢修这样的问题

难修啊,都是经过很多人动过的了,还有他样做的故障

网友:
室友那么给力,必须点赞。大家都来加点分。思路很清晰,支持迅维

网友B:
看了你的贴,有点想当年了。这样能修好。以后出来修供电不在话下了。不过外面修有很多焊盘都烧没有的.

网友(点评):
如果学校给你很简单的,你出去后一个都修不出来,那不更吐血?

网友:
五月份的实地啊  看到这些帖子就兴奋 但是老师们也费心思了  动手脚

网友:
只要思路清晰,维修有时就挺简单的

网友:
哈哈!沈老弟给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贴,有点想当年了。这样能修好。以后出来修供电不在话下了。不过外面修有很多焊盘都烧没有的.

外面的没有学校的难修,学校的各种问题,看到都伤心

网友:
实地的出来的,思路都很清洗,什么时候也要去实地培训下。

网友:
hp的io容易短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面的没有学校的难修,学校的各种问题,看到都伤心

等你出来就知道了。各种奇怪的问题都有。

网友:
学习学习 看看大家怎么说

网友:
太耗时间了,不过楼主很强

网友D:
3v 5v 是不算难修  被别人弄过 就不好修了  啥也一样 二修就是不好做

网友:
思路不错,这要理论扎实啊,看来我这一期要在剩下的两周加把劲了

网友(点评):
看你的了

网友:
漫长的维修过程,给力啊~!

网友E:
大电流也说难啃骨头,几分钟的事情就搞定,图纸都不要看。修大电流是有技巧的。我一般最多不超十分钟。

网友F:
那个LM393  前面有个10K电阻,怎么会拉低REF哦?  哦,没看图解。 仔细看了下楼主说明,不好意思!

网友:
基地出来的技术到底是 牛    楼主分析详细,
借鉴了

网友:
     写得很仔细  值得我们去学习

网友:
思路十分清晰啊  很给力收了

网友:
实操都有这水平,不错

网友:
思路给力,必须点赞。

网友G:
我修的都是掉焊盘的啊。。 今天这块掉得更多。。很不给力。。

网友H:
这时虽然难点,可是比在外面自己干还是要幸福点的,在学校有老师,独自干时,客户在一边看着,搞不好还真难为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时虽然难点,可是比在外面自己干还是要幸福点的,在学校有老师,独自干时,客户在一边看着,搞不好还真难为人 ...

不能让客户看着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修的都是掉焊盘的啊。。 今天这块掉得更多。。很不给力。。

差不多都是掉了的,看到都伤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LM393  前面有个10K电阻,怎么会拉低REF哦?  哦,没看图解。 仔细看了下楼主说明,不好意思!

有好几块都是这个芯片拉低的,死活不出REF,换了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电流也说难啃骨头,几分钟的事情就搞定,图纸都不要看。修大电流是有技巧的。我一般最多不超十分钟。

没那里简单,看完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 5v 是不算难修  被别人弄过 就不好修了  啥也一样 二修就是不好做

对呀,实地的就知道是什么样的板子了,外面都还不知道,都说简单

网友:
楼主技术好厉害啊,实地真是让人羡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