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哪里不兼容

楼主(2014-04-04):
a10 6700  技嘉a88  4G内存  1T硬盘   win7 64位系统  aoc960s显示器 无法上1440*900,设置后显示器提示无信号,黑屏;换成aoc950显示器也不行;xp也不行,最大只能1280*1024;换瀚视奇显示器正常。
aoc显示器在amd945+技嘉主板上,xp系统可以正常设置为1440*900

求解

网友:
顶起来,求解

网友A:
楼主两个显示器是一样大尺寸的,一般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换换系统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两个显示器是一样大尺寸的,一般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换换系统试试吧

换了好几个win7和xp都这样,而且换了一台aoc950s显示器也这样,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