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U450 la-5581 保隔修死修不出来!!!!!

楼主(2014-04-04):
     次机电池接口和电源接口相近,而且背面保隔这块进过水, 机子上电现象是待机为0.02,公共点已有电压,但电压偏低,只有9点多V,3/5V待机都没产生

     实测PQ24和PQ5   G级还有14V,不完全导通,如果完全导通需PQ13导通使PR46、PR40分压,G级电压应为8.1V左右。再测PQ13 G级为0V,也就是没导通,G级电压实测为0.2V。

     由于没点位,跑了半天才跑到PR50,断开发现PACIN和ACON都为0V,再测ACOFF也为OV,PQ14取下测过,结果G级依然为0V,问题也就锁定在副隔离电路了。至于之前公共点测得的9V应该只是由副隔离产生的。

    经过半天折腾,终于跑到了这,发现只要把PR96摘掉,B+就有18V,也试过把PQ22,PC65,PU1去掉,单电压依然偏低,由于手上没有499K电阻,便将PR96,PR98换成两个1000K电阻,电压依然偏低,为8V左右,修到这实在不知从何下手了,还望各位伸伸援手,指点一下!

网友:
话说有没什么办法把小图替换成大图啊?在文字中间插不进大图的?

网友:
把仁宝的点火回路搞清楚了,修这样机就好修了

网友A:
公共端后继电路会出现短路都能导致不过隔离保护

网友:
首先,修机器不是这样乱拆,乱换的,有图纸要分析原理再考虑代换,不然会越修越麻烦的。那几个电阻的比例都是经过精确配比的,更换后门槛值,也会随之改变。 PR96电阻,拆掉更不可以,如果拆掉会产生18v的话,肯定是小电流的B+,属于试探性供电(但是也有可能PC65漏电或短路了,可以拆PC65试试)。而且拆掉PR96以后,LM393 5脚小于6脚,会直接拉低ACON(ACON拉低PQ13的G极为低电平),就更不会产生大电流公共点电压了。你把PR96跟PR98都换成1000k电阻,表面看是更换两个同样大的电阻分压后电压值一样。但是,当PACIN 20为高电平的时候,PR97会跟PR98并联,分压后电压就会不一样了,此电路正是检测试探性的B+,有没有被后极拉低,如果低于一定值,会被认定为后极短路,就不会使PQ24和PQ5导通,最好找到以前的电阻换回去,测一下RTCVREF电压3.3V,LM393供电正常,ACON只要不为低就行,也就是LM393要输出脚要有电。最好测一下对地阻值,排除有没有短路的情况。只要PACIN为高,PQ24和PQ5就能够导通了,应该也是一个LM393组成的电路VIN直接分压后跟RTCVREF比较的。直接在从图纸上搜PACIN就能找到,另一路小电流的公共点产生电路在图纸上搜B+应该也能找得到。

网友:
仁宝不过保护隔离的修了不少,但是真正保护隔离坏的没有几个。。。你得先判断是不是后级短路,要是后级有短路你却把公共点电压修出来了,这板也就废了!!!

网友B:
楼主。。是不是PD17出现问题了。。1脚多少V电压。。去掉试试。。

网友:
4楼说的对,不能乱搞,不然后果会很麻烦的,仁宝这一块点火回路先理清楚就好修了

网友:
我已经遇到两个联想的这样问题,跟你的一摸一样,没修好,如果你能修好,回复我一下,让我参考参考

网友:
那位大师再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PD17出现问题了。。1脚多少V电压。。去掉试试。。

去掉试过,同样电压偏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公共端后继电路会出现短路都能导致不过隔离保护

如何断开?副隔离产生的B+好像直接通到所有上管去了

网友:
坐等高手?大神在哪里,帮你顶贴!

网友:
我感觉也是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断开?副隔离产生的B+好像直接通到所有上管去了

不用断开!如何判断是否是公共端后继电路出现问题还是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这个很简单:首先你先测量公共端后继电路(各个大电感)对地值是否正常,正常就直接在公共端接个19V,看电流待机电流是否正常(不正常,那就是待机电路有问题,修好的话,隔离保护就可以过了);如果正常那就是隔离保护电路出现问题。觉得我这个思路好的话,给我加分吧...

谢谢,回头我试试去,话说怎么帮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