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进水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14-04-04):
HP G4进水清理后上电公共点有时有3左右.保护隔离不过,版号R13 ! PQ52过不了!PR129和PR118分压才导通,PR118连PQ18,哪PQ18要导通接地才通..PR129是+VH28 有29V.ACOK#为8.V左右.说明是这里的问题!.ACIN 这里没有电压.无法PQ17导通.正常为高电频!
ACIN相连EC 86脚我撬开还是没有.PU2 15脚断也没有出来!我更换了EC PU2 PU9.
PU9有点点进水.清理过.更换新的. ACIN是不是由OZ8681自己身发出的.工作条是什么?

网友:
值得看  值得研究 不能小 看保护隔离 笔记本线路的入门

网友:
PQ52过不了!PR129和PR118分压才导通! 这里错啦

网友:
+VH28 有29V那你PQ52的G极有没有电压那,如果+VH28 有29V那么PQ52就必须导通了,N沟道的MOS管高电平导通,断开PQ52的后极看看是不是后极短路,还是管子坏了

网友:
学习学习 看看大家怎么说

网友:
ACIN 是由pu9发出的。

网友:
楼主换PQ52试了吗?

网友:
CN14上面不是有个AD_ID么,这个就是惠普的适配器检测电压。

网友:
AD_ID检测电压一般是在多少V左右......好像是9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