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掉电

楼主(2014-04-04):
顾客拿来一台华硕x84L,主板号为K43L,故障现象为不接屏可以进PE,但进不了系统,在要出桌面的时候掉电。接屏电流为0.3A,很快就掉了。测电压,只有CPU无供电。加焊CPU供电IC无果,有台一样的机子,对换了BIOS,还是一样。换南桥,接屏可以显示 了,但进PE 或系统都 是快到出桌面的时候就掉了,开的次数了,干脆不显了,到1.0左右就掉了,求解,求……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好修呢 我也有台华硕的 笔记本 被我干死啦 我的是进系统死机 哎呀不好修啊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用原装适配器试一下,我试过好多机器用可调电源都会出現这种故障,用原装适配器问题解决,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4-12-05):
我手头也有个不定时掉电的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很难搞

网友:
开机后不定时掉电,不开机时电流到0.4几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