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p85双核 闪屏、啪的一声就关机、挑充电器 终极解决方法

楼主(2014-04-04):
  用过p85双核的应该都知道,这机器有时电量在50%以上就疯狂闪屏(背光不稳定),还有就是明明还有很多电,但不知怎么的就啪的一声关机了,很吓人。我也是实在忍受不了了才打算拆开研究的,当我用示波器检测主板的电池输入端时,发现电压有很大的波动,而当我用示波器直接测量锂电芯时,发现波动明显小了很多,并且平均电压高了0.2v,至此问题找到了---保护板和连接线的内阻大了。于是找了个大电流的保护板,把连接线换粗,并去掉主板上的电池插座,直接将正负极焊接在主板上,还要把原装保护板上的一个热敏电阻拆下来焊在主板原来的电池感温线的焊点与负极之间,不然无法使用。经过这样改装后,电压稳定了很多,电量在10%以下时都不闪屏了,更不会关机了,直到电量用尽。我现在充满电后能连续用3.5到4小时,期间不会有任何闪屏,没电了也是正常关机,不会啪的一声巨响了,爽!

还有,这机器挑充电器和充电线也是很头疼的问题,就算你用原装充电器,不过就是换了一根线,充电时的闪电图标也会一闪一闪的,根本充不了。原因就是这个平板对电压要求太严格了,要保证充电口的电压必须为5.1v以上,估计台电的东西出厂时都计算好了的,充电时到充电口的最低电压刚好为5.1v(我测过),并且原装线很粗,一般很难弄到这么粗的,只要比它细一点,电压就会小个零点零几伏,就充不了了。我曾经试过,将原装线用较粗的线接长了一米,就无法充电了,用其它的平板充电器连闪电标志都不会有。如果你想延长充电线或者配的充电器不能用,可以将充电头的电压调到5.4v,加上一点线损,就够这家伙充电了。

就这些了,我想我说得够明白的了,咳咳,嗓子干了,说了这么多,我该喝点水了。

网友(2014-06-13):
好文章,感谢分享!偶的p85正在蛋疼之中,这就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