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长城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4-04-05):
一台长城ATX-300P4-PFC电源,最先是带不动负载,拆开看是其中一个电容鼓了,换了过后还是不行,再查电容旁边两个100K的均压电阻,其中一个开路,找不到100K 的于是找了两个200K换上去,两个电容的电压正常了,都是150左右,再次短接绿线开机,居然有异音啸叫。以为是开关变压器问题,找了个ERL35同型号的换上去还是有异音,查不出是哪问题,于是又开了几次机,只听到很小的一声啪,开不了机了,待机正常,开不了机,换7500一样开不了机,用万用表测量两个推动三极管的B极,在短接绿线的时候,基中一个三极管B极有1.3v左右,另一个三极管B极只有0.09v,正常应该为两个三极管的b极都有1.3v左右的推动电压,三极管取下来量了是好的,不知哪里出问题了,肯请高的指教育一下。在此谢过。

补充内容 (2014-4-6 15:11):
电源已经修复,最后查到第八脚的上分压电阻3.3k也同时开路,换上后又把原来的7500装上,电源修复。再次感谢雷动九天的指教。在修复过程中还炸掉一个开关管,一声巨响,吓了一大跳。

网友A:
看来开关管爆了。测量一下看。再有,检查开关管的基极的电解和电阻是否正常?(2.7K、4.7uF/50V)以及辅助电源的12V的滤波电解(47uF/50V)性能。最好直接换新。

网友B:
测量一下7500的8、11脚的电压,如果有一边脚的电压只有0.09v,那应该是分压电阻损坏了,跑一下线路就能找到(和12脚VCC的供电路线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开关管爆了。测量一下看。再有,检查开关管的基极的电解和电阻是否正常?(2.7K、4.7uF/50V)以及辅助 ...

13009没坏,b极对发射极和集电极的值分别为507.620,电阻也是好的,感觉问题出在后级,还没找出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7500的8、11脚的电压,如果有一边脚的电压只有0.09v,那应该是分压电阻损坏了,跑一下线路就能找到 ...

没查出有坏的电阻,阻值都很正常

网友(点评):
那7500的12脚供电电压正常吗?有测过分压电阻两边的电压吗?如正常通过二只2.7K的电阻分压到7500的8、11脚,这旁边的元件并不多,C46(50V10UF查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7500的8、11脚的电压,如果有一边脚的电压只有0.09v,那应该是分压电阻损坏了,跑一下线路就能找到 ...

按照论坛给出的7500待机电压数据实测,发现二脚电压不正常,应该为2.2v,实际有4.5v,四脚应该为3.2v实际有4.3v八脚应该有2.2v实际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7500的8、11脚的电压,如果有一边脚的电压只有0.09v,那应该是分压电阻损坏了,跑一下线路就能找到 ...

十二脚供电正常有十八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7500的8、11脚的电压,如果有一边脚的电压只有0.09v,那应该是分压电阻损坏了,跑一下线路就能找到 ...

又仔细量了下,发现八脚的上分压电阻确实开路了,导致电压没过来,这台电源用的是3.3k的,不是2.7k的,换上去,电压出来了,再短接绿线,两个三极管的C极是4.6v,按理说邀推动电路已经工作了,但还是不开机,现在怀疑的是推动变压器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D:
12脚电压正常 你更应该看看《雷动九天》说的那个电阻 找个电路图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脚电压正常 你更应该看看《雷动九天》说的那个电阻 找个电路图分析一下

已经修好了,是那个上分压电阻3.3k开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7500的8、11脚的电压,如果有一边脚的电压只有0.09v,那应该是分压电阻损坏了,跑一下线路就能找到 ...

已经修好了,换了上分压电阻推动正常了,不开机是因为可能换了个坏的7500上去,使推动电压过高,达到4点几伏,导致把前级开关管还炸掉一个,又把原来的那个7500换上去就好了,感谢指教,

网友(点评):
推动管C极电压4点几伏并不算很高,前级的开关管在你反复短接绿地时已可能损坏了(那时8脚的电压应该有问题了,有异音啸叫),小电解还是应该换掉,电源启动后测量二只开关管的BE间电压看是否平衡、-0.6伏以上

网友(点评):
电源还没真正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又仔细量了下,发现八脚的上分压电阻确实开路了,导致电压没过来,这台电源用的是3.3k的,不是2.7k的,换 ...

推动三极管待机时C极电压应该有2V左右,短接后绿地如果升到4.6v,而且二个电压平衡就应该是正常的,结合楼主前面所说情况,这个电源原来是大电容老化、8脚分压电阻阻值改变引起推动电压不平衡,单管负荷过大造成“异音啸叫”,大电容损坏的那只对应的开关管13009(可能软击穿了,个人经验)或其旁路元件(限流电阻、小电解等)应该有损坏了,推动变压器先不要拆下,先检查主开关管及其它旁路元件(小电解直接更换新的50V1UF 或2.2UF),再测待机时主开关管的B极电压,短接绿地后再测B极电压如有变化并且平衡就是正常的。二只大电容应该同时换新的,不能只换一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修好了,换了上分压电阻推动正常了,不开机是因为可能换了个坏的7500上去,使推动电压过高,达到4点 ...

恭喜你  你的你修好了 我的坏了还没思路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恭喜你  你的你修好了 我的坏了还没思路呢

其实这种电源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了,只是我还没修过,我现在工厂修的是那种主动势PFC的电源,比这难修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种电源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了,只是我还没修过,我现在工厂修的是那种主动势PFC的电源,比这难修多了 ...

我只是懂一点  还是业余爱好  我换24脚线都能把电源给换坏了  就这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动三极管待机时C极电压应该有2V左右,短接后绿地如果升到4.6v,而且二个电压平衡就应该是正常的,结合 ...

你推理完全正确,已经修好了,最后确定坏的元件有,大电容一个,两个一起换了,均压电阻坏了一支,找不到一百K的,于是用两个两百K的全部换掉,每八脚的上分压电阻开路,换后开机,嘭的一声山响,炸掉一个开关管,于是又同时将两个13009换掉,那个没坏也换掉,最后又怀疑换上去的7500拆机件是坏的而导致炸管,又把原先本机拆下来的7500装上去,开机成功,并量三极管的C极电压在工作时候为2.3V左右,开始那个拆机件装上达到4.3v可能不正常所以才会炸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种电源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了,只是我还没修过,我现在工厂修的是那种主动势PFC的电源,比这难修多了 ...

你的帖子我看了很多  知道你是工厂搞电源维修的  我有3个戴尔工业电脑电源 2个坏的  一个换线换坏了  以后希望能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帖子我看了很多  知道你是工厂搞电源维修的  我有3个戴尔工业电脑电源 2个坏的  一个换线换坏了  以 ...

可以,我如果知道就尽量告诉你,我在工厂也是主修戴尔,不过可能代工厂家不同,也许电路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懂一点  还是业余爱好  我换24脚线都能把电源给换坏了  就这水平

那你还得加深焊工啊,焊工也是维修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