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的15B和F12E那个好?

楼主(2014-04-05):
我想买个福禄克15B或者F12E,不知道买那个好,我对表也不是很了解,之前用的都是胜利的70块钱的胜利,现在想买个福禄克的壮壮脸,不知道这两个型号那个性价比高点。所以深夜发帖咨询

网友:
使用830B的路过

网友A:
还是别买这个抵挡的。和你的胜利差不多,想用福禄克,至少1000元左右的,要么买国产高档表,

网友B:
买个优利德UT-61e就行,福禄克太贵,低档的不值得买,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别买这个抵挡的。和你的胜利差不多,想用福禄克,至少1000元左右的,要么买国产高档表,

抵挡的表,质量不行吗?还是误差较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优利德UT-61e就行,福禄克太贵,低档的不值得买,同意楼上的观点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表啊,我都犹豫了,只想买个300多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表啊,我都犹豫了,只想买个300多的就行

抵挡的福禄克 速度慢测量的时候,我用的是UT60H

网友:
我用的UT-61E

网友:
看来U61E确实不错,楼上的也推荐我用,我也买个使使

网友:
对于我们维修用足够了,发烧友才买福禄克,而且不会买低于1000的表,其实低档表真没必要买福禄克。

网友:
那个表太厉害了20块还包邮

网友D:
U61E是什么牌子的  是优利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U61E是什么牌子的  是优利德的吗?

恩,是优利德的

网友:
还是别买这个抵挡的。和你的胜利差不多,想用福禄克,至少1000元左右的,要么买国产高档表

网友:
用胜利890C+新款和15B的路过

网友:
一直用台表!!

网友:
FLUKE 179你的不二选择

网友:
多少MONEY?貌似要上万?

网友:
优利德的UT61E和UT39A   交叉使用

网友:
要买福禄克的话最次也要115C以上的,再低端的测量速度很慢的

网友:
想状状脸的话,看看我的装备

网友(2014-05-11):
用胜利890C+新款和 二手的FULKE111的价位   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