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的机器,版号R13J装系统掉电,求大侠赐教。。。

楼主(2014-04-05):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HP g4的机器,板号是R13J.客户说电池充电的时候,不定时电池消失了。另外最最严重的是装系统掉电。每次ghost到25%就掉了。换CPU,IO,南桥,充电芯片,刷BIOS故障依旧,请论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刷BIOS

网友:
是不是温度的事

网友:
你还是先测好是不是主板的问题,HP CQ42/G4这些电路问题就有点难修了。好多小芯片都要一模一样的对换。

网友:
这样的问题才是最头疼的 真的很麻烦

网友:
看是不是哪里没装好咯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网友:
这机器 散热不好。你在PE 看看 温度把。

网友:
听说此机要用安装版

网友:
能不能给点实质性建议啊,避免灌水好不好

网友:
试试温度,再换个硬盘,再换个系统,或者再换个内存试试。这样的机器就只能这样一点一点的试了。

网友:
换个硬盘 不行弄个安装版系统

网友:
先搞下散热吧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 先排除温度问题。 有示波器就可以打一些电容电杆看是不是滤波不行

网友:
风扇吹着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