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A3,CPU无供电!

楼主(2014-04-05):
一台七喜的笔记本,型号是A3,版号是B1XIEXX  V1.0    CPU无供电,查VIN主供电与VR_NO正常,VID脚有三只脚无电压,供电芯片替换过,VID阻值正常,,,请问VID脚无电压,还 有那些需要查的?

网友:
vid不一定全部是有电压呀..它是一个组合,这应该上了CPU就正常呀....要按时序查,如果按你这样说的话,

网友:
VID是一个组合。。查查它应该是什么组合。。看看时序方面。。

网友:
只有CPU没电压么。 VID是高低电平 识别引脚,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