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电流1.1 不显示

楼主(2014-04-05):
la 6884p主板 触发电流上到1.1 没啥跳变 测内存假负载上没波形 复位电压1.5v,cpu电压有1.0 集显没供电 独显有供电 能是bios问题吗
cpu

网友:
那就是北桥的供电问题咯...不可能是BIOS

网友:
可以修刷了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是HM65的桥。。换个桥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5块单独的裸板。。都是HM65导致的。。。

网友:
可以先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 一步步的查吧 最后在动桥

网友:
先修供电,后查信号。

网友:
不要轻易动桥 先刷bios

网友:
bios当然有可能了,属于跑代码故障了

网友:
B470修了一台,CPU 柱子问题。。不出集显电压。。所有电压都有!!1

网友:
可能是BIOS的。HM65也爱坏哦。

网友:
这个是hm65 架构 集显供电应该是跑码之后才有的吧

网友:
没有跑码!先BIOS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做北桥

网友:
那先修主板供电看看吧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做桥,因为做完桥还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