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 LED32F3200CE三合一主板热机不定时自动关机,关机后在开机不开机,电源灯也不亮

楼主(2014-04-05):
康佳 LED32F3200CE三合一主板原来故障时:冷机有时不开机,电源灯也不亮,检查更换FAN6755W后,电源输入电压222v左右,测试48小时正常。客人拿回家又出现:热机不定时自动关机,关机后在开机不开机,电源灯也不亮,返回测试24小时又正常,到客人家测试电源输入电压238v左右,在客人家等了2个小时没出现故障现象,走后有时热机不定时关机。气死人哈!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6755的故障率很高,实在不行就换液晶电源专用模块吧

网友:
更换整流二极管VDW920。
题外话:二极管FR104属于快恢复二极管,不能用普通的IN4001——IN4007系列二极管代换,只能用快恢复系列的二极管来代换。FR104是个普通的快速恢复二极管, FR104参数: 1000V 1.0A 30A 5uA 1.3V。

网友:
真郁闷哈,两天了,拿回就试机到现在也没停机,真的无语了求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