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戴尔1905fp 左上部分出现两条黑影。

楼主(2014-04-05):
这个显示器如图出现两条黑色的黑影。随着显示器工作时间长,温度上升稍微明显些,温度低不仔细看不出来。做纯色测试没这个现象。只有在灰阶的时候才能看出来。求原因。
戴尔

网友:
屏有问题了,这个不好搞啊。

网友:
是屏幕问题???lz

网友:
屏的问题吗? 温度低的时候不明显。纯色没问题。

网友:
屏的TAB挂掉了一个,不好弄。

网友:
那不是左侧吗,应当是屏有问题,,,

网友:
没竖线。感觉是那种黑影。没完全竖到下面,感觉是那种黑影光带。 屏的TAB 坏了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
这种 情况 确定 是屏有问题 可能重压一下屏就可以了

网友:
用什么重压一下, 我的感觉是屏随温度上升,稍微明显。刚开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