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S23A300B

楼主(2014-04-05):
故障现象:连上电脑显示:请检查信号线,连其他显示器正常,论坛上说是程序的问题,下了2个写上还是原故障,求助

网友:
有维修过的大师指教一下,咋弄

网友:
都说自己程序可用,写上去还是永不了

网友:
VGA 插头那里面的线没断吧,红绿蓝 行 场 地

网友:
首先确保程序是正确的,如果还不行换板就可以

网友:
之前在三星官网下了个升级程序,升级提示显示器程序是最新的升级不了,所以又在论坛上下了2个BIN程序,写上还是原故障,郁闷,不会只能换版吧

网友:
在坛子上下的程序和原程序对比了一下,还是有区别的啊

网友:
花五块钱上网上买一个程序去,我就买了两次

网友:
呵呵,买了2次有点不地道啊,还是再下一个再试试

网友:
花5块钱上淘宝买一套芯片,两个都换。我换两个了,都好。  山东华清卖

网友:
感谢:思博电脑,他自己拷贝的程序能用谢谢

网友:
可能是24芯片坏了,我读的程序刷不上去

网友:
读的程序刷不上去?没弄明白,是不是能读程序,写不上程序呢还是其他程序写不上去

网友:
你可以换同样的芯片上去看看

网友:
像你们所说,只有60%的可能是程序问题。40%的可能是驱动板VGA接口电路问题  多查查

网友:
主芯片上的贴纸和这个文件名一样  屏是LTM230HT09   就可以刷下看 这个程序已经验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