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苹果笔记本,上不了网

楼主(2014-04-05):
  回收的,前几天还是正常的,今天开机进系统,有线无线连接网络都老是提示正在获取网络地址,半天还是这样,打开浏览器提示无法连接intel。换了自己家和隔壁家的路由器有线无线连接都是一个样,用其他电脑是可以正常连接的,就这台不行。把无线有线驱动都卸载了,重新安装后还是这样。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不?求指点。不想重新安装系统,苹果的有些驱动不好找。谢谢。

网友: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A:
安装新版的5.1的bootcomp试试看。

网友:
楼主先换个系统看看,,最好装个苹果的系统,,在不行的坏有可能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新版的5.1的bootcomp试试看。

大神指的是?

网友:
不会是IP什么的问题吧?

网友:
重装系统可能会解决,这里有稳定版XP  :http://blog.sina.com.cn/meihua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