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无CPU供电多人没修好的案例!大家来帮帮忙!。。

楼主(2014-04-05):
机器:联想E430  2代I3
图纸上PCH型号并非 ANTHER-POINT_FCBGA989 :形状和HM55类似
故障;上电0.4就掉电!瞬间测量显卡 电压还有1.8.内存都已经出现,CPU集显电压+VCC_GFXCORE_AXG不出!测量阻值正常上下管阻值正常,于是下了份图纸查CPU这块的基本条件都是正常的!于是换了芯片还是薄涛汹涌!然后想到这种芯片组可能跟HM55系列的时序差不多可是看时序和这机子信号差异很大啊!维修进入了困境,于是换掉上下管滤波电容依然无果! 于是就上论搜索了一遍发现有不少同行都遇到这种情况,但是都没修好的!于是我就把 PCH和EC的BIOS都刷了一遍依然无果CPU更换全新的依然无果,测量FB还有周围电阻阻值都正常!我把图纸传上来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重点要注意的地方!如果根据55的时序这种情况要不就是换南桥了!可是这南桥是黑胶的!坑爹的联想!那位少侠帮帮忙!

axg电压没有出来,平台复位有了吗

网友:
明显是7x系列

网友:
HM55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这是hm77板子吧

网友:
不清楚,板上的桥型号全是英文 !跟HM55之类的形状一样!主要这板子换桥根本没法换黑胶就不说了而且板子超级容易变形!

网友:
我的意思是还有其他关键点测试不,主要是这板子如果换桥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叫客户换板子了 ,换桥成功率不大

网友:
有能力的少侠就帮帮忙把!不为了赚多少钱是要找到这个机子不出集显供电的真想以后其他同行看到此贴就能快速解决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A:
所有电感电压都测量过了,只有CPU和显卡供电没出吗?
估计CPU工作条件还没有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感电压都测量过了,只有CPU和显卡供电没出吗?
估计CPU工作条件还没有达到

OK!  CPU供电已经出了,然后 就是个CPU的集显供电没出?  CPU工作条件没满足?你帮忙看看还需要什么条件!基本的ON 之类的我的查了

网友(点评):
有的机子不需要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OK!  CPU供电已经出了,然后 就是个CPU的集显供电没出?  CPU工作条件没满足?你帮忙看看还需要什么条件 ...

此机没集显 不行的啊

网友A:
CPU供电出来后,会发出一个GFX_MAINON去开启显卡供电,你可以查查这信号去的芯片及其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出来后,会发出一个GFX_MAINON去开启显卡供电,你可以查查这信号去的芯片及其工作条件

CPU供电已经出来的 独显也已经出来了,然后你说的这个信号在这个芯片组 里找不到 你说的这个信号是 55里面的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已经出来的 独显也已经出来了,然后你说的这个信号在这个芯片组 里找不到 你说的这个信号是 55里 ...

独显有供电了,就可以不理集显供电,按理说已经基本正常跑码。
怎么会是0.4掉电呢
建议你还是按时序,一个一个查,看看是否缺哪个电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独显有供电了,就可以不理集显供电,按理说已经基本正常跑码。
怎么会是0.4掉电呢
建议你还是按时序, ...

恩 我去试试看你的方法,查查SYS PWGOD之类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我去试试看你的方法,查查SYS PWGOD之类的 谢谢了

不客气,共同讨论,共同进步!!
还有什么不解,欢迎提出来
若是修好了,也报告一下结果

网友:
这机子没有集显就是不行的啊!只有换板了

网友C:
关注很久还是不了了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注很久还是不了了之

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试试装CMOS电池,插上屏线,如果还是不行,建议更换南桥

网友D:
你是不是换了南桥就没有集显供电,是不是BIOS没有刷对,还有南桥没有做好 ,现在大部分机,集显要过内存跑码后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换了南桥就没有集显供电,是不是BIOS没有刷对,还有南桥没有做好 ,现在大部分机,集显要过内存 ...

不清楚  换了南桥 集显供电就出来了黑胶的 搞了好久

网友:
最后搞好没有啊??我有一台也是没有集显供电换过桥也不行!客户催得急最后放弃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南桥坏了呀……上次一个我没有修好

网友:
SVID 怎么可能跟HM55一样呢
    SVID的问题

网友:
换南桥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到底修好没有哦  没答案呢~

网友:
上次我就遇到一个e420这样 问题   CPU供电的管子是龟壳            集显供电的管子拆了看看       下面应该有你想要的结果   还有CPU有可能挂了

网友:
我刚遇上一个E420 集显供电不出的,  电压0.9  不跑了  。没思路了

网友(2014-06-28):
换南桥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网友:
我有一个联想的W530这种情况换了南桥也没有好呀烦

网友:
要好好分析一下啊

网友:
你修好没有呀1~!

网友:
真的要换桥吗
看来只有搞来试了

网友:
不出集显电压的,挺坑,太新的机子有时还没图纸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个机器不出集显   头大啊

网友:
换SB看看呢看好的互不

网友(2014-07-31):
你的独立显卡电压是多少V啊,我的是0.8,也是没有CPU供电出来,不是到是1.5还是0.8

网友:
独立 还是集成的
集成的话给个bios吧

网友:
查查南桥条件

网友(2014-11-03):
PCH系列,CPU都有一路辅助供电。这个电感跟CPU主供电相通。但一般都是独立的PWM芯片。这个1.0V左右会先出来。

网友:
这坑爹,现在南北桥都特别坑。

网友:
量下cpu的苹pg信号正常吗,不正常的话,直接更换南桥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吗?

网友:
看来以后这款直接报换板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