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打印配制软件一个。。

楼主(2014-04-05):
     型号是usb print server打印专家的打印服务器,,找不到自带的软件,,谁有,能不能发一个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什么牌子的机器,看过官网吗,有没有提供。

网友:
看过官网吗,有没有提供。

网友:
            这个故障我已经解决了,,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解决方法是,获悉已知的打印服务器IP是192.168.1.183。。然后在电脑XP系统里的打印机和传真里设置端口,先添加打印机,然后下一步。。在对话框里,选“网络打印机和连接到其他计算机的打印机。点下一步,在添加打印机向导里,选第三项:连接到INTERNET~家庭或办公网络上的打印机。然后在URL地址栏里要这样输入:http://192.168.1.183/sp1。然后点下一步,在下一步,在出现的打印机对话框里,选好对应打印机驱动。直接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