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台电A11四核平板电脑卡LOGO,维修失败后一度想放弃,最终成功了

楼主(2014-04-05):
台电A11四核平板电脑卡LOGO,维修失败后一度想放弃

东西拿到手是开不了机的,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拆机,此机外壳是无螺丝的拆的时候感觉下塑料扣的方向顺着撬,拆开后把喇叭线焊开(喇叭和背壳是连着的不方便维修,修好后再焊回来)。测量电池只有3.2V,可能是因为过放电,插上micro USB线充电测量各位置电压正常,开不了机是因为电池电压不够,所以只能多充一下,过了好一会测量电池电压有3.8V左右了就按长按开机键,亮了,不过一直卡在台电四核的LOGO画面,我猜这就是传说中的砖头。还有就是关不了机,长按关机键也不行,就灭一下又自动亮起来了,怪不得电池会耗尽原来是这样。唯一的关机办法是焊开电池的红色正极线。
      刷机:
      在官网下载固件也就是ROM,下载出来的压缩包里有PDF教程和刷机工具,教程里有个别地方我试了不行,因为我的这个A11是关不了机的,我就写下我自己的操作供大家参考,多试几种方法总会成功的。http://www.teclast.com/tools/pad/pad.php这是下载页面,我是点右边的箭头输入ID码:M5A7(铝背壳写有,各人不同按实际输入)。

网友:
和刷手机差不多吧,关键要有刷机ROM.

网友:
其实,平板电脑都很好修,比修本本容易得多

网友:
关键是要有相符的刷机ROM和耐心。

网友:
你说的应该就是刷机模式。这种模式跟关机差不多,但存储介质有供电,可读写。

网友:
看起来复杂,其实还是两个字:刷机。

网友:
好像安卓机器默认没有打开USB调试的话,可以通过修改机器那个文件,改为默认打开USB调试。这样对于不开机的安卓机刷机就方便多了。

网友:
刷机尽量用XP系统,win7不是所有机器都能刷

网友:
至于说的那么麻烦嘛,就是一简单刷机嘛,要是砖头的话估计就不好办了,办砖头有技术含量

网友:
借步                          参考

网友:
官方 ROM 好是好,就是带的东东太多了

网友:
这两天,正有一个要刷机呢,也是卡LOGO.只是牌子不一样,用啥软件呀,是aodar vi30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这个严格来说只是程序坏了,重刷就好了

网友:
软件故障   不过楼主动手能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
方法完全给力 !

网友:
  这个是刷ROM吗

网友:
两个步骤,断电、刷机,就是内置电池麻烦一点

网友(2014-07-27):
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press the blue ThinkVantage button键盘没反应,只有开关能用,USB口是好的。网卡,声卡全摘了,还是过不去,那个蓝色按钮也没反应。现在是裸板,南桥从做的没换,我的本本是T500谁指点一二啊

网友:
果然还是刷机救活了啊!

网友:
楼主说了那么多,就是要因地制宜吧,刷机每一步都很重要,只要一步走错,就没法做了!

网友:
直接去官网下载个文件包 基本都能刷好的

网友:
我的是A11四核版的,加点开机电流走到0.26定住不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错啊,经验值得借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