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TFT22W90PS,花屏

楼主(2014-04-05):
大家帮我看看那,需要换驱动板吗

网友A:
屏坏了不是驱动板的事

网友:
通知家属,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不是驱动板的事

额  蛋疼了,我还以为是驱动板哦

网友:
屏坏了!我又一个22的也是这样 蛋蛋很疼的

网友:
遇到过,放弃了

网友:
屏坏了 但可能能 修复
拆开看看吧  是什么型号的屏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换屏吧,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放弃吧。

网友:
这个哥们不用寻思了,屏边上小电容有坏的,你拆开屏点亮,用手动动小电容肯定能显一下,前天刚碰到个,我让徒弟换灯管,他就把这个给我搞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不用看,屏坏了。